求推荐款ARM 芯片

楼主(2015-02-05):
求大家帮忙推荐款ARM 芯片,具体要求内置DDR、带USB主机2.0  、带LCD控制器、单价在30RMB以内,最好是QFP封装的能跑linux  ,有比较详细的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虽外行,但问有这种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虽外行,但问有这种IC吗

有 的 目前有备选的 看大家 能不能推荐更好的

网友:
30元支持ddr的有点困难吧

网友B:
ASM9260T
简直就像是萝卜招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M9260T
简直就像是萝卜招聘啊

网友:
N32903
至少在淘宝上买得到

网友:
据说内置的只有新塘的有

网友C:
楼主,您好!推荐 ASM9260T,
内置256Mbit sdram,可以跑linux,有以太网,lcd等,LQFP176封装。
联系方式已经短消息发给您,欢迎随时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推荐 ASM9260T,
内置256Mbit sdram,可以跑linux,有以太网,lcd等,LQFP176封装。
联系方式已 ...

9260什么价

网友C:
您好,价格 及联系方式 已经论坛短消息的方式发给您。如果有兴趣,欢迎随时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推荐 ASM9260T,
内置256Mbit sdram,可以跑linux,有以太网,lcd等,LQFP176封装。
联系方式已 ...

这种芯片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价格 及联系方式 已经论坛短消息的方式发给您。如果有兴趣,欢迎随时联系我。 ...

可以以个人名义签NDA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有资料吗?

您好,芯片有完整的资料的,如果需要,欢迎随时与我联系。

网友E:
asm9260是ATMEL的吗?
如果是好像不带LC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m9260是ATMEL的吗?
如果是好像不带LCD吧

ASM9260T不是atmel的 是alphascale的,带LCD。  atmel也有款9260,但是带不带lcd就不知道了。
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

网友:
可以使用N32905,单价30左右,批量应该更便宜,满足你的要求。

内置SDRAM,可以驱动电阻触摸屏,只要提供工作电源,外加nandflash和SD卡已然是一个MP4了。

网友:
有这么便宜的强大的IC呀

网友F:
台湾iTE的it9079内置64M的DDR2,带H.264解码

网友G:
全志内颗有内置SDRAM吗

网友:
这价钱,压倒一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台湾iTE的it9079内置64M的DDR2,带H.264解码

这位朋友用过这款芯片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志内颗有内置SDRAM吗

目前没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位朋友用过这款芯片吗?如何?

没具体用过,但看到有方案运行OpenRtos+应用,还蛮流畅
另: 我在用A13,准备自己画板,跑linux,但打板个人承受不起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具体用过,但看到有方案运行OpenRtos+应用,还蛮流畅
另: 我在用A13,准备自己画板,跑linux,但打板 ...

A13不是QFP封装的吗,2层最多4层搞定,要很多钱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13不是QFP封装的吗,2层最多4层搞定,要很多钱吗?

2层不行呢,我买了个A13的平板在研究,4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13不是QFP封装的吗,2层最多4层搞定,要很多钱吗?

问题是如果一次搞好,1000、800的也无所谓啦,否则就呵呵了

网友:
新唐N32916/N32926,内置64MB DDR2.可以跑linux.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如果一次搞好,1000、800的也无所谓啦,否则就呵呵了

你能搞到A13的linux SDK吗,我很有兴趣,费用可以一起分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如果一次搞好,1000、800的也无所谓啦,否则就呵呵了

内存DDR2也有TSOP封装的,就不用整BGA的了,另外JLC四层板打个样不也是很便宜吗,用不了800,1K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层不行呢,我买了个A13的平板在研究,4层

平板要是有原理图就不用折腾了,直接拿平板当开发板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具体用过,但看到有方案运行OpenRtos+应用,还蛮流畅
另: 我在用A13,准备自己画板,跑linux,但打板 ...

现在打板便宜。5/5线宽,2.54/4.75孔径,4层板,10X1cm,200可以做得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能搞到A13的linux SDK吗,我很有兴趣,费用可以一起分摊

https://bitbucket.org/HoSStiA/allwinner-a13-sdk/

http://dl.linux-sunxi.org/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现在打板便宜。5/5线宽,2.54/4.75孔径,4层板,10X1cm,200可以做得来。

10x1,好小哦,
这个做核心板要4个10x1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板要是有原理图就不用折腾了,直接拿平板当开发板就好了

大概跟了一下线路,没找到串口引出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x1,好小哦,
这个做核心板要4个10x1

打字快了,是10 X10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打字快了,是10 X10

这么便宜? !  那赶紧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么便宜? !  那赶紧画了

这位兄弟你是给公司搞还是自己学着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位兄弟你是给公司搞还是自己学着画?

自己学着画画,顺便学学Candenc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己学着画画,顺便学学Candence

预定一块PCB
打板费用可以一起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s://bitbucket.org/HoSStiA/allwinner-a13-sdk/

http://dl.linux-sunxi.org/

那个SourceTree一直无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SourceTree一直无法下载

左边的最下面一行是“Download",击之,跳到另一个页面,显示” Download repository         635.5 MB “  , 击之, 齐活!

有意共摊打板费,我不会画板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预定一块PCB
打板费用可以一起摊

4层板:  TOP--GND--PWR--BOTTOM      只有2个信号层,布得下么?
6层板:  TOP--GND--HighSpeedSignal--GND--PWR--BOTTOM     有3个信号层,主要是将高速信号夹在两 GND Plane之间,防止对外或受外辐射

                   悄悄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做法:  TOP--GND--HighSpeedSignal--PWR--BOTTOM    5层, 缺陷是PWR和GND的耦合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4层板:  TOP--GND--PWR--BOTTOM      只有2个信号层,布得下么?
6层板:  TOP--GND--HighSpeedSignal-- ...

多层板的我不懂哦,我只画过2层的。。。

网友I(2015-04-04):
还有没人在弄这一块
a13,a10,a20全部资料和板图(eagle),这里面都有,开源的
https://github.com/OLIMEX/OLINUXINO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DDR可以内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现在打板便宜。5/5线宽,2.54/4.75孔径,4层板,10X1cm,200可以做得来。

pangzi
哪里打样这样的可以200? 捷多邦和嘉立创都不行呀。

5/5线宽,2.54/4.75孔径(10mil/19mil),4层板,10X1cm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没人在弄这一块
a13,a10,a20全部资料和板图(eagle),这里面都有,开源的
https://github.com/OLIMEX/OLIN ...

mark!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J:
pangzi
哪里打样这样的可以200? 捷多邦和嘉立创都不行呀。

深圳捷诚高电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J:
pangzi
哪里打样这样的可以200? 捷多邦和嘉立创都不行呀。

抱歉,不是200来块。我的工艺是5/5,0.254/0.475,4层,差分90,差分100和单端50.10pcs,450块。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不是200来块。我的工艺是5/5,0.254/0.475,4层,差分90,差分100和单端50.10pcs,450块。你参考下 ...

哦,那还算比较正常。
这个价格还控制阻抗,那也相当厚道了

网友:
比较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