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喷一下MDK 的总字节非要在MAP里面去看!如果编译完就...

楼主(2015-02-05):
编译输出:
Program Size: Code=14076 RO-data=17808 RW-data=256 ZI-data=2776

这里看不到总字节,不知道FLASH 占多少 RAM多少,我还要算一下 做一个加法!

MAP 文件里面就可以看到了,每次都是下载程序报错,才知道超出IC容量了,以前记得有提示功能,难道是新塘M0做得不厚道!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31884 (  31.14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3032 (   2.96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32140 (  31.39kB)

==============================================================================

网友A:
跟芯片半毛钱关系?
算一下加法也没什么不可!
链接参数里面设置的ROM大于实际芯片怪谁?

网友B:
KEIL设置一下,直接输出BIN文件,看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设置一下,直接输出BIN文件,看大小,就可以了。

超容量提醒,要怎么设置一下?
记得以前KEIL有这个功能,难道是设置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容量提醒,要怎么设置一下?
记得以前KEIL有这个功能,难道是设置禁用了?

我记得51的时候有,ARM好像没发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芯片半毛钱关系?
算一下加法也没什么不可!
链接参数里面设置的ROM大于实际芯片怪谁? ...

这位大哥,我只是说MDK 不够人性化罢了! 以前有的功能,给默认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