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助:LM324做二阶带通滤波器,帮忙分析下电路图!...

楼主(2015-02-05):
最近想用LM324做二阶带通滤波器,带通范围是1.2KHz到3.5Khz,可是用Proteus,仿真结果不对啊。这个电路图是模电书上的典型电路,参数是自己选择的,小女子是新手,模电基础比较差,望各位大侠们能出手相助呀!附上电路图:

结果是:当我给入50Khz的频率信号时,输出的没有变化,不是应该被滤掉才对嘛?

请各位大侠能出手相助,看看我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真是十分感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本人女生,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了看你的滤波电路也挑不出毛病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科普一下潜规则:本坛狼多,自称小女子者要爆照才会有人帮……
先给点甜头:电源……

网友A:
要解决问题,标题要改:小女子裸跪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问题,标题要改:小女子裸跪请教........

你这太狠了,好不容易逮住个小MM,别给吓跑了呀~
应该留住慢慢调教成袋鼠一样的御姐范嘛……

网友C:
gzhuli大哥已经说了 电源都木得 没工作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太狠了,好不容易逮住个小MM,别给吓跑了呀~
应该留住慢慢调教成袋鼠一样的御姐范嘛……   ...

大神别走呀,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zhuli大哥已经说了 电源都木得 没工作咯

加了电源还是这样呀

网友:
电源改成 正负5V

网友:
R10 对地串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别走呀,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吧

我不走,坐等上照片呢……

网友D:
小女子,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电源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走,坐等上照片呢……

是不是方法不对呢,还是参数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女子,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电源接上。

我接电源,提示错误不能仿真,是不是参数算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方法不对呢,还是参数算错了

你有这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接电源,提示错误不能仿真,是不是参数算错了

建议你装个Multisim 12 里边直接有,输入范围就出来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装个Multisim 12 里边直接有,输入范围就出来参数了。

ti也有个专门算滤波器参数的软件,比multisim小很多,好像叫filterpro.能边看波特图,边改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这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吗?

就是这个

网友F:
反正我的是马马虎虎OK的。不过我改了参数。
另外,一般特意说小女子的人都是胡子比牛尾巴还长的抠脚大汉。

网友:
上图出真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我看不到图,可能是手机的问题。你试着手画过,或者用matlab绘制过相应的波特图吗?如果仿真的图差不多是你要的范围,那么出问题的可能是运放的型号(建议用op07)或者你在软件中某些部件的设置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到图,可能是手机的问题。你试着手画过,或者用matlab绘制过相应的波特图吗?如果仿真的图差不多是 ...

我是新手,你说这些我都不太会,慢慢琢磨也希望你继续帮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的是马马虎虎OK的。不过我改了参数。
另外,一般特意说小女子的人都是胡子比牛尾巴还长的抠 ...

这个参数是怎么算的呀,还有这是MUlsim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是怎么算的呀,还有这是MUlsim软件吗

那个是高大上的cadence capture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是怎么算的呀,还有这是MUlsim软件吗

计算也是那几个公式套的。
这电路的Q值和增益是相互影响的。用ORCAD的参数扫描能得到最优解。不过我这个不是最优解。我乱试的。一试就马马虎虎了。所以就没搞了。
另外。再执行AC SWEEP。看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即能看到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滤波器的增益。就绘成了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也是那几个公式套的。
这电路的Q值和增益是相互影响的。用ORCAD的参数扫描能得到最优解。 ...

您能具体说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参数吗,因为我想算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需要下载什么软件进行参数扫描吗,我还是不是特别懂哈

网友:
告诉你叫出大神最快的方法,上传本人照片,下面附带你需要帮忙的内容。

网友G:
楼主这丫头太不靠谱!

楼主位的电路图和参数的频率响应曲线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丫头太不靠谱!

楼主位的电路图和参数的频率响应曲线如下:

冤枉呀,我没有不靠谱呀,1.2kHz到3.5kHz,BW是2300Hz,那中心频率是不是可以按照sqr(1.2K*3.5K)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冤枉呀,我没有不靠谱呀,1.2kHz到3.5kHz,BW是2300Hz,那中心频率是不是可以按照sqr(1.2K*3.5K)算呢? ...

中心频率用平均值1/2*(x1+x2)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丫头太不靠谱!

楼主位的电路图和参数的频率响应曲线如下:

如果真是这样,楼主也太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丫头太不靠谱!

楼主位的电路图和参数的频率响应曲线如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在50k附近会衰减为原幅值的0.177倍呀?

楼主:
亲们,不是我不靠谱就是计算的,按公式手算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参数都是我一点点算的,现在还是不知道电路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
‘本人女生’是亮点,哈哈。

网友:
别乱了规矩啊,LZ快上PP,叫上大胡子验证过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们,不是我不靠谱就是计算的,按公式手算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参数都是我一点点算的,现在还 ...

楼主加油!!

网友:
换一个仿真软件...模拟电路,建议用 orCAD

网友:
楼主别坏了论坛规矩,自称女子要先上靓照!

网友:
你的电路不是已经工作了么?你仔细看看你图里示波器两个通道的每格表示多高电压

网友B:
f = 1 / (2 * pi * R * C) = 1 / (2 * 3.14 * 350 * 0.000000000022)是多少?你数学是饭堂大妈教的么?
给你个正确的图,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P.S. 赶紧上PP,不然就当你是冒充小女子的抠脚大汉了,以后再问问题可别说没人理你。
不是骗你,以前还真有这样的人,所以才有自称小女子就要上PP给大伙验证的潜规则……

网友:
出售计算器,每只1800W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f = 1 / (2 * pi * R * C) = 1 / (2 * 3.14 * 350 * 0.000000000022)是多少?你数学是饭堂大妈教的么?
给 ...

小女子爆照,不是不靠谱呀,以后多多指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女子爆照,不是不靠谱呀,以后多多指教呀

果然是美女,智商捉急就不要怪人家了

gzhuli,以后有你忙的啦

网友:
啦啦啦~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居然真的是个妹子
书上的电阻有5个,为毛LZ的图里面电阻只有四个,其中一个电阻用了导线代替
RC时间常数有问题,22pF的电容,少了几个数量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女子爆照,不是不靠谱呀,以后多多指教呀

这不是蓟县盘山滑雪场吗,仔细看了看,好像又不是。。

网友:
双电源供电吧,你图上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
我是来看妹子的,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R8與C2間有一根線連到了OP的Pin7,整個OP似乎不起作用了.

网友(2015-08-20):
一楼照片里没有R3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