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中USART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05):
请教各位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如果不使用中断应该怎么写,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5_8( void )//用查询RXC接受5-8位的数据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A & (1<<RXC)) );
/* 从缓冲器获得数据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
}
上面参照别人时钟都无法正常接收,发送没有问题,另外改成用中断也能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