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CC2538,谁用谁知道~~~

楼主(2015-02-05):
CC3200目前2个bug,,SmartConfig的bug,不支持40Mhz,官方源码不公开代码配置SmartConfig,另一端没有响应!!
CC3200作为AP模式,不能进行扫描周边的WIFI。。
作为STA,在WEP,ACSII码型的密钥都不成功(十六进制可以配置成功),其他加密方式可以成功。

CC2538作为协调器和路由器确实有优势,第一价格贵,第二TI的M3谁用谁知道,第三小批量生产的,你就蛋疼了,烧录一个镜像,等啊等啊~~

网友A:
楼主吐槽两个都不好用?

网友:
最近正准备用呢,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吐槽两个都不好用?

我用了3个月了,真实感受,可能我太菜了。

网友B:
CC2530怎么样      ?

网友C:
正常AP模式不是都不能扫描周边的其他AP的么?没见过手机开wifi热点后,还能同时看周边A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AP模式不是都不能扫描周边的其他AP的么?没见过手机开wifi热点后,还能同时看周边AP的吧? ...

我用过其他模块,是可以的,因为考虑IOS系统,所以很鸡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2530怎么样      ?

CC2530RAM小了,做协调器,如果节点多,带不动~~跑协议栈,主频不够,只能coor-rotuer方式,不然实时性很差,不过也要看您应用那个场合,功耗跟实时性互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其他模块,是可以的,因为考虑IOS系统,所以很鸡助

是什么模块?高通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2530RAM小了,做协调器,如果节点多,带不动~~跑协议栈,主频不够,只能coor-rotuer方式,不然实时性很 ...

“多”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前用CC2530做的调光器和开关,百多个节点都还算OK啦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NXP的方案,据说小米智能家居也是从TI转向NXP的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前用CC2530做的调光器和开关,百多个节点都还算OK啦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NXP的 ...

实时性呢?远程-以太网/WIFI-串口给协调器-终端,,一个来回一应一答要多久?如果不修改TI的协议栈,在网络畅通的话,最少要1.5~3S。。。局域网我觉得要1.5S。

这样的用户体验可想而知,不过也要针对您的产品的应用场合。100多节点是Router-Coor,还是有en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时性呢?远程-以太网/WIFI-串口给协调器-终端,,一个来回一应一答要多久?如果不修改TI的协议栈,在网 ...

我们就是用TI的协议栈,不过改动过的ISSUE也有几百处啦
应答速度看是组播还是单播,组播限定每秒只能9条消息的,单播的话每秒十几个来回应答没问题的,不然我们在配置的时候每个节点都几十条应答信息哪能在几分钟内搞定上百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就是用TI的协议栈,不过改动过的ISSUE也有几百处啦
应答速度看是组播还是单播,组播限定每秒只能9条 ...

一般的组播,还是不要响应的好,不然在终端很难处理,rand()%3000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一般广播都没有响应,单播1秒7,8条一来回?只能在Coor-Router方式下,我测试过TI的协议栈,不经过修改Coor-End要300ms处理时间!Coor-Router要35ms左右,示波器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组播,还是不要响应的好,不然在终端很难处理,rand()%3000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一般广播都没有响应 ...

HA里的场景控制就是基于组播的,我一秒钟发出四五个不同的场景命令控制不同设备也都还各自响应得可以。至于单播的响应时间还要看两个通信设备所处的网络深度或者说路径长度,类似蚂蚁从一片树叶爬到同一棵树的另外一片树叶的距离,有时候可能要通过最靠近树根的树丫才能到达。我看到的一个单向消息所占的时间一般只有几个ms。

我们的节点有Router 有End device, Coordinator 只是随机选用的一个Switch或者Dimmer来担当的,gateway只是后来加进来作为一个router而已。除Gateway外的控制是组播的方式,配置的时候gateway用到了广播、组播和单播,上位机通过gateway一个广播出去就几十个设备返回消息了

TI的协议栈不能直接做产品的,要你自己优化和搭应用层的。

网友:
有个关系CC3200的项目需要外包,是否有兴趣

网友(2015-07-08):
正准备买CC2538套件研究一下,难道问题多多?

网友:
还想买一个CC3200套件学习

网友:
到底好不好啊,我现在也想用来着

网友:
小批量生产的,你就蛋疼了,烧录一个镜像,等啊等啊~~

网友E:
cc3200上手四个多月了。就给你们说一个差别吧。wifi+音频+视频单芯片方案只有华为海思和cc3200,两个都搭了一套测试平台。海思工作六个小时后发烫,cc3200开了两天后常温。
不是我黑华为,我下一部手机就会选华为;cc3200用起来的确有很多不顺手的地方,那帮FAE也只是玩玩例程的大神。就事论事~

网友(2016-03-08):
坐个记号,以后参考。

网友:
刚开始接触的路过

网友(2016-04-13):
cc2530 感觉还行,就是要能用KEIL来开发就好了。

网友F(2016-06-08):
引用 网友E:
cc3200上手四个多月了。就给你们说一个差别吧。wifi+音频+视频单芯片方案只有华为海思和cc3200,两个都搭了 ...

CC3200能够实现视频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CC3200能够实现视频传输吗?

3200jiushi wei le chuan shipin cai sheji de. hanzi dabuchulai ~

网友:
好吧 串口wifi用ESP8266就好啦。快点就用sdio Marvell 。 再快点就用 RT5350 MT7688

网友(2016-08-01):
SmartConfig 的确有问题,不能适配所有手机,ti应该在不停改进,如果对成本不是很敏感的,可以用cc3200,ti有很多资源,我折腾过1年左右这个片子,ti 无线更新没有出来前,我们就自己实现了。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E:
cc3200上手四个多月了。就给你们说一个差别吧。wifi+音频+视频单芯片方案只有华为海思和cc3200,两个都搭了 ...

做的怎么样了,可以交流一下啊,哈哈,我们这边也用CC3200做了一个单芯片的视频方案

网友G:
cc3200马上要出升级芯片版本, 解决ap 下sta少问题,和smartconfig问题一些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G:
cc3200马上要出升级芯片版本, 解决ap 下sta少问题,和smartconfig问题一些bug。

CC3200的致命缺陷:1、单AP或者STA;2、双频路由配置不了;3、视频没有硬件压缩。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C3200的致命缺陷:1、单AP或者STA;2、双频路由配置不了;3、视频没有硬件压缩。

搞笑嘛,支持视频硬件压缩,那价格肯定还要翻好几番

网友(2016-10-12):
引用 网友H:
搞笑嘛,支持视频硬件压缩,那价格肯定还要翻好几番

咱们得先理顺里面的逻辑:TI的人推3200是做视频的最佳方案---做到第三版电路了发现数据压缩是问题---现在又说有压缩就不是这个价了。
价格翻几倍不是问题,横竖都是你有理,就有问题了。

网友(2017-01-14):
引用 楼主:
CC2530RAM小了,做协调器,如果节点多,带不动~~跑协议栈,主频不够,只能coor-rotuer方式,不然实时性很 ...

你好。。

现在打算用CC2538 替换CC2530
不知道CC2538做COORD 对于ROUT CC2530的容纳能力怎么样?

目前 整个网络全部都是CC2530 实际运用的容纳能力是130个节点。再多就不行。。

网友:
感觉CC2530是非常坑啊。。

网友(2017-12-19):
我想问问这外置 FLASH 怎么加密啊, 这个里面没有FLASH ,程序如何加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