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使用困扰,怎么让左侧的框框不要分上下?

楼主(2015-02-05):
每次打开SCH Library 都是在下面,怎么设置默认的变成翻页的?好麻烦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A:
点击这几个字不放鼠标,拖动

不要选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这几个字不放鼠标,拖动

每次打开都要重新弄,可不可以一次弄好?

楼主:
你这个是自动隐藏啊,我嫌麻烦,直接挂屏幕上,两个屏哈哈

网友:
按住Shift然后拖动你要的选项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打开都要重新弄,可不可以一次弄好?

会自动保存设置的啊

网友:
查看----桌面布局---default

网友(2016-10-13):
直接放在软件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