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lickEdit2014最新版+和谐文件

楼主(2015-02-05):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D7HDX 密码: fp9o
软件亲测可用。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敲完一行代码按回车的时候自动把这一行代码整理一下,类似VS studio的功能
如下:
整理前:
OSTaskCreate(Main_Control,(void *)0,(OS_STK *)&Main_Control_stk[299],6);
整理后:(该加空格的也补上了)
OSTaskCreate(Main_Control, (void *)0, (OS_STK *)&Main_Control_stk[299], 6);

目前知道行整理的命令是  align-variables  ,如果吧回车绑定为这个命令,确实回车后能整理该行代码,但是不能实现回车本身需要换行的功能,请用过的大神提供方法,谢谢

网友A:
图中用的是eclipse编辑的效果。感觉很实用。
不知道SlickEdit2014有没有下面图示的效果?
SlickEdit2013没找到有这个功能。

网友B:
石皮牛角刀  是否适用X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皮牛角刀  是否适用X64?

这个不清楚,我这里没有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用的是eclipse编辑的效果。感觉很实用。
不知道SlickEdit2014有没有下面图示的效果?
SlickEdit2013没 ...

明天帮你试一下,我家里的电脑上还没有装这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帮你试一下,我家里的电脑上还没有装这个版本的

thanks lot!

网友:
我在64Bit的window7下,破解 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用的是eclipse编辑的效果。感觉很实用。
不知道SlickEdit2014有没有下面图示的效果?
SlickEdit2013没 ...

刚在家里电脑上安装了试了下,没有你这种效果

网友:
64bit Win7下安装LZ给的版本是可以p J成功的,得先patch,再生成 Licensed 即可

网友:
嗯。。windows 8.1 x64 下是可以和谐的。。当前正在用。。

网友:
是个好东西,比Source Insight用起来复杂多了

网友(2015-06-29):
谢谢分享!很好用的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