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传感器能做四轴么

楼主(2015-02-05):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ay/u/139125785/p/1/e/1/t/1/21570305.swf
九轴传感器
直接输出角度。。。。。。。。。四轴需要的数据是角度么  是不是传感器的直接读取的数据更好

网友:
挺酷,挺好玩~~~

网友:
mpu-9150? 正在用, Yaw还是有drift

网友:
当然可以。
若能在高加速度下工作,甚至能用于军事。

网友A:
6轴传感器,四轴的最爱,必然可以

网友:
做得挺好

网友:
这个好像很高端

网友:
必须可以啊,价钱还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传感器,四轴的最爱,必然可以

刚开始接触  四轴是需要角度数据还是传感器的直接数据啊  转换成角度是不是没用 直接用原始数据更好?

网友:
这些组合很早就有了……

网友:
原来四轴上面要这么多传感器啊       这个板子东西蛮多 有点重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接触  四轴是需要角度数据还是传感器的直接数据啊  转换成角度是不是没用 直接用原始数据更好? ...

原始数据(角速度、角加速度),角度数据都需要~另外还有高度、地磁数据以及GPS~

网友B:
其实如果有角度更好控制,飞行器在某个方向上的倾角和向该角度方向的加速度成正相关(若要求悬停,即控制其水平面上的两个角度不改变;若要求想某个方向飞行,只需控制向该方向有一个适当的倾角即可)。但是,通常对于角度的测量(尤其是运动中的角度),采用的是加速度器配合陀螺仪的方案。静止时,加速度计基本可以反映当前角度,即对重力加速度在各个轴上的分量的解析得到角度。但如果在运动中,由于运动方向的加速度和重力加速度分量相互重叠,单纯读取加速度计值无法解析出实际角度,故采用诸如四元数的方法进行角度的解析。视频中的方案推测也应该是采用加速度计配合陀螺仪测量,通过一定的解析获得的角度值。此类引擎也有很多,诸如MPU6050的DMP。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有角度更好控制,飞行器在某个方向上的倾角和向该角度方向的加速度成正相关(若要求悬停,即控制其 ...

好专业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专业  学习了

哈哈,本人逗比一只,能帮到你真是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