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改了个切割机,凑合用吧

楼主(2015-02-05):
最近想到做一款灯具,每次请一公里开外做铝合金门窗的师傅帮忙搞定,老板人非常好,不好意思麻烦人家。自己拿手上去年买的博士角磨机改了个切割机,供大家参考,除了操作需要注意安全外,其他都很好用,不废话,上图3张,呵呵。
attach://256007.jpg
attach://256008.jpg
attach://256009.jpg

网友A:
楼主点子不错,再加个防护罩就美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子不错,再加个防护罩就美满啦。

谢谢鼓励,防护罩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装,现在每次操作都是带的防辐射眼镜(通光),摒住呼吸,那个铝屑什么的劈头盖脸飞来,满身都是,有一次加工一个零件没抓住,一下飞出来把我羽绒服当场打了一个大洞,心哇凉哇凉的。

网友B:
人站到对面操作啊,太恐怖了

网友C:
这个也太危险了吧,还是搞到工件不动,砂轮机移动的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防护罩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装,现在每次操作都是带的防辐射眼镜(通光),摒住呼吸,那个铝屑什么 ...

撸主,你得感谢漫天仙神,你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站到对面操作啊,太恐怖了

是的,对面操作,比较刺激,呵呵,我是属于那种没有产出就不想投入的人,因为自己想法太多,不额外花钱或者小钱搞下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能成则一定打大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太危险了吧,还是搞到工件不动,砂轮机移动的好一点。

是的,安全千万要注意,回头有需求就买台,好像也不贵,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你得感谢漫天仙神,你还活着

加工工件一下飞出来那会确实慌了下,MD手怎么就那么无力呢,看来回头得加倍小心。多谢提醒。

网友:
角磨机的噪音让人头疼。

网友E:
到时灯具成品也展出来让大家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时灯具成品也展出来让大家学习下啊

其实灯早就出样品了,乡下 和家里在上半年就换完,最近是给大伯加工一些,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不过有回头有TX想看我再发图片上来,呵呵。

网友F:
这样做不可取,运气差的话,没几天手指头就没了,说不定脑袋还可能被碎掉的锯片劈一下。。
快过年了,别做这种容易见血的事。。
楼主你买个二三百的小台锯吧还是,就是台磨“升级”的那种,那种的安全多了,精度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不可取,运气差的话,没几天手指头就没了,说不定脑袋还可能被碎掉的锯片劈一下。。
快过年了,别做 ...

可能是我前面描述有误,导致大家想像这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我切割的材料是拇指大小的铝型材,壁厚1mm了那种,很薄的小铝方管。因为齿轮露出部分不足20mm,超过部分一次切不破,或者更大件点的我都是付费请人加工的。没有相当动手能力的TX看看就好,千万不要模仿!

网友:
楼主,拆了吧,出事故就是你这种存在侥幸心理的人,哪天那个固定螺丝的地方断了,掉下来直接要你重伤。
花点小钱就可以买一个不错的电锯了,京东上就卖200元的事情,现在感冒都不只花200元
不想花钱你到外面加工铝合金的地方请师傅一会功夫帮你搞定,也就一包烟的钱

网友G:
没有靠山,切直线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靠山,切直线麻烦啊

用铝条做了个靠山,铝板上两头那么多眼就是用来调整靠山的。你蛮厉害的,呵呵。

网友H:
角磨机转速通常较高,改切割机请注意调低转速,另楼主注意安全,这玩意很容易伤到手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角磨机转速通常较高,改切割机请注意调低转速,另楼主注意安全,这玩意很容易伤到手指的, ...

谢谢你的提醒,转速目前确实有点高,没有办法调,敢问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有空指导一二?

网友I:
如果铝屑都朝你飞来的话——你把方向搞反了。顺时针转应当从下往上切。那个罩子,你可以参考切割机的罩子,就是把砂轮都罩住,只留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铝屑都朝你飞来的话——你把方向搞反了。顺时针转应当从下往上切。那个罩子,你可以参考切割机的罩子, ...

现在方向是逆时针从上往下,看来至少还有两点要改进,加罩子和降低转速,谢谢提醒。

网友J:
太危险了,请立刻停止这种危险行为。1.PVC板太脆弱了,2.只用一个螺丝固定角磨机,非常容易返松,返松后角磨机会改变角度乱走,3.铝屑向上飞,直接就是打脸。

网友:
角磨機必須有護套,x寶上專門有角磨機架,比你這個安全1萬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危险了,请立刻停止这种危险行为。1.PVC板太脆弱了,2.只用一个螺丝固定角磨机,非常容易返松,返松后角 ...

回您,基板是5mm厚的硬铝,考虑到返松后会出现严重问题,下面确实有两个螺钉固定,只是照片反映不出来,多谢你中肯且有建设性的意见,感谢!

网友K:
感觉角磨机这么用太危险了,加工量小直接用钢锯锯不好么?量大的话就去买个成品台锯。

网友:
太过于危险

网友:
感觉角磨机这么用太危险了,起码要再加个防护罩。安全第一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感觉角磨机这么用太危险了,加工量小直接用钢锯锯不好么?量大的话就去买个成品台锯。 ...

呵呵,我有几片铝板,你拿钢锯帮我锯?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角磨机转速通常较高,改切割机请注意调低转速,另楼主注意安全,这玩意很容易伤到手指的, ...

有些角磨机自带调速功能,还有些角磨机可以用风扇调速器调速,但请注意速度太低时,输出力矩就很小了。建议不要把速度调得低于正常速度的一半。

网友L:
刀片的刃口太大了,基本都超过2mm了,,,有没有1mm的? 切拼板pcb才很合适

网友M:
买个斜切锯,用无齿锯片,比这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刀片的刃口太大了,基本都超过2mm了,,,有没有1mm的? 切拼板pcb才很合适

没有发现薄的,一般都在2mm,加上晃荡0.5+ 来回差不多都快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个斜切锯,用无齿锯片,比这安全多了。

知道,只是临时短暂搞下,长期搞的话机型我都选好了,可惜没有产出,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角磨机自带调速功能,还有些角磨机可以用风扇调速器调速,但请注意速度太低时,输出力矩就很小了。建 ...

淘宝确实有卖的,20元以内可以搞定。不过我现在灯具需要切割部分的工作已经完成,把手上的装配好就不会 用到这个电锯了,呵呵,谢关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有几片铝板,你拿钢锯帮我锯?

呵呵,铝型材我才用钢锯锯,铝板我用铁皮剪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铝型材我才用钢锯锯,铝板我用铁皮剪剪。

恩,我想起来smith店中的大铁剪,直接剪铁皮。不过剪了之后铝板果断弯啊。拿锤是砸不平的。

网友:
过于危险,小心为好

网友(2020-10-06):
你这个是当台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