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 飞控板 CC3D 这个没人玩?

楼主(2015-02-05):
最近对穿越感兴趣。。 所以入了一套 小四轴 250。。今天组装好,试飞了一下。。有图有真相。

这款CC3D 好像是开源的, 更多资料,我还没有去看,但是看坛里 好像没有何这个相关的。。。所以问问。

下面是我组装的一套图片

试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3MTYyMzUy.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g3MTYyMzUy/v.swf

楼主:
我在南京,有南京魔友,可以找我一起玩。。。

楼主:
这个250 第一次飞,刚调试好软件,就飞了下,让朋友拍了个视频。   这个 定高完全靠油门, 很有压力, 所以将就下看。

网友:
openpilot玩的人确实少。

网友:
穿越机越来越多人玩了,我们广州群每周都有活动。
飞固定翼、飞直机的,和我这个之前玩大疆精灵2的都转来玩穿越,确实刺激。
这是上周我们群聚会的图片:

网友A:
再发个群友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6OAG8ifRc/

网友:
玩过,openpilot做得还是蛮好的,这款cc3d是穿越机必备飞控啊,很灵活。

网友B:
什么叫穿越机!。

网友:
飞控板 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穿越机!。

就是把小四轴 上面  安装 摄像头  图传    发送回来   然后接收 显示屏 显示飞机实时画面 简称FPV 第一人称视角。

穿越的由来,就是玩这个小飞机 一般都在小树丛里面飞,穿来穿去。。。带上眼睛飞 四轴 更刺激。

看看老外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MxNjA0MDg4/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2NDMzNTY4/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小四轴 上面  安装 摄像头  图传    发送回来   然后接收 显示屏 显示飞机实时画面 简称FPV 第一人 ...

哇塞 真刺激

网友:
碉堡了  尼玛 看着都过瘾......好想抢来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发个群友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6OAG8ifRc/

看的都晕了。。。

网友:
我在玩,不过炸鸡了,快过年懒得修,年后再说。

网友C:
我在弄CC3D的有刷版本,正在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弄CC3D的有刷版本,正在调PID

哪里的朋友, 一起折腾啊。

网友C:
广西小县城的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西小县城的啵

一起折腾 加我  麻花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小四轴 上面  安装 摄像头  图传    发送回来   然后接收 显示屏 显示飞机实时画面 简称FPV 第一人 ...

请问这些摄像头和屏哪里有卖的?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些摄像头和屏哪里有卖的?能介绍一下吗

哪里卖 我就不用说 了。。你懂的。

摄像头  带AV信号输出,接到图像传输模块,  发射,      再到 图像接收模块   输出AV信号 给显示屏。。

一般玩穿越 会配个FPV 眼镜  带着操作更刺激。

普通玩玩 就买个便宜的7寸显示屏 就可以。

网友E(2015-03-08):
我用的F330机架和CC3D,在屋里飞炸鸡了,等浆ing。第一次玩,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F330机架和CC3D,在屋里飞炸鸡了,等浆ing。第一次玩,都不懂啊。。。 ...

新手难玩啊。。。。

最好有航模经验,我飞过固定翼,  大四轴 (DJI飞控)  最后玩CC3D  感觉完全看操控水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南京,有南京魔友,可以找我一起玩。。。

南京江宁,你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京江宁,你在?

我也是南京的。玩航模很多年了。

网友:
CC3D可以自动调参,已经在屋里调好,屋里面都能飞。呵呵呵

网友G:
研究过openpilot的代码

网友:
楼主玩OpenPilot如何了,最近也想玩这个开源的控。不知楼主这套用了多少银子。

网友(2015-04-24):
江宁的,玩固定翼的。天气不错,想飞了。最近一直在看四轴配置。
CC3D上面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是单纯的3轴角速度,还是3轴加速度和3轴角速度都有?因为我看图片就只有一个传感器芯片,但看不清型号。

另外,我看了下淘宝,号称穿越用的双摄像头都是1000多的。太贵了。
我琢磨着能不能咱们自己做个3D摄像头?
原理这样搞:
买2个OV7670,用stm32或者CPLD带(STM32不缓存图像,直接输出时帧率有30,CPLD有望更高),做图像融合后输出VGA信号,然后用现场的VGA转AV模块转AV。
如果可行,就自己打板做一起
像这样:

单纯OV7670和STM32 一起不会超过200元(淘宝上双摄像头STM32 开发板带屏才250),VGA转AV模块100左右。
最后做一起,不可能超过300。自己用的,只算硬件成本。

7670是30万像素,升级成2670,200万像素成本再多100元。
穿越四轴目前是市场空白

网友:
楼主一起研究CC3D啊。

网友:
这个CC3D飞控的代码好像不开源呀

网友(2015-08-06):
哪位大神有cc3d飞控的源代码麻烦上传一个呗,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研究过openpilot的代码

你有代码 和原理图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