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能看瞬间波形么

楼主(2015-02-06):
一直想买一个示波器,我知道的好品牌的就是泰克,但是价格扛不住,看TB上的二手进口示波器有卖的不错的,就淘了一台,回来才发现是模拟示波器,和以前用的数字不是一回事。
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能不能看一个瞬间的波形,比如一个串口信号,或者触发信号。因为数字是可以STOP,然后放宽了看的。我看模拟的貌似一直在刷新,没法暂停看,而且如果频率比较低的话,就是一个点在移动了,看不出什么波形。貌似我做单片机研发的话,模拟示波器不实用啊。

网友A:
再买个摄像机,最好高速的,IP6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摄像机,最好高速的,IP6也行。

你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呵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操作啊。再说你说的摄像机我都没有哦

网友A:
说正经的吧,如果是看数字波形,买个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更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呵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操作啊。再说你说的摄像机我都没有哦 ...

金沙滩逻辑分析仪满足你的要求  以前有过一款 好象是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正经的吧,如果是看数字波形,买个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更好用的。

这玩意儿我咋都没听过,如果就几十块钱 我去瞧瞧

网友B:
能看,不过只能看一瞬间就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不过只能看一瞬间就过去了

哎,太坑了。只能说我的需求 不适合用模拟。我经常需要捕捉一些信号,暂停放大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太坑了。只能说我的需求 不适合用模拟。我经常需要捕捉一些信号,暂停放大看 ...

这需要用数字存储示波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搞开关电源要用模拟的,就因为数字的可能会看不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用数字存储示波器

在公司一直用的泰克的,以为所有示波器都一个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搞开关电源要用模拟的,就因为数字的可能会看不到波形

关键我根本就不是搞这一行的啊,我做单片机研发的,看瞬间信号更多

网友D:
模拟示波器没有采样率限制,数字的做不到,一般泰克也就是1G的采样率,而模拟是无穷大,,,,
你搜一下那种数字模拟示波器,就是结合两种示波器的优点,动不动就是20万起。

如果你就搞搞什么串口,IIC 这些玩意的话,买个逻辑分析仪吧,几百块钱还带协议解析的,,根本就不需要对波形,直接告诉你数据是多少,,,

网友E:
模拟的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新的示波器几乎没有见到模拟的了。你要看瞬间波形或者满足一定条件的触发信号,就必须数字的了,而且存储深度和带宽尽量深和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示波器没有采样率限制,数字的做不到,一般泰克也就是1G的采样率,而模拟是无穷大,,,,
你搜一下那 ...

书读的少,不知道有逻辑分析仪这种东西啊,有需要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的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新的示波器几乎没有见到模拟的了。你要看瞬间波形或者满足一定条件的触发信号,就 ...

是的,就像万用表,数字的替代指针的。虽然模拟示波器有些场合不可替代,但是趋势肯定还是越来越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