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 spi连续发送多个字节

楼主(2015-02-06):
k21里面有个PUSHR[cont],可以在PCS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发送多个字节,但是一直配置不好。我配置的用ulink单步调试完全正确,但是直接烧到板子里面CS的店铺就不受控制了。。。。求指教,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多谢了

网友A:
"但是直接烧到板子里面CS的店铺就不受控制了", -------- 店铺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直接烧到板子里面CS的店铺就不受控制了", -------- 店铺啥意思?

店铺 = 电平   吧?!

网友:
楼主烧到板子CS的电平不受控制是什么意思?可否发几张波形图出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没有,请告诉我你芯片的具体型号,我这边看看有没有参考例程给你找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