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阿莫玩hifi这么痴迷,被感染,我准备做个USB解码器,低烧

楼主(2015-02-06):
阿莫听音乐真舍得投入啊,这钱花的眼都不眨一下,难道好音乐听起来这么爽?

所以我决定也感受一下,当然,我属于穷人享受的级别,先从电脑端开始“hifi”起来,在淘宝上看了一圈,USB DAC,有便宜的几百块的,也有高端的几千块的。

看去看来,看中一个方案我很喜欢,看图:

来源是HIFIDIY.NET〖MINI USB DAC MK2版套件(雕刻版)〗,这个东西已经有几年历史了,最初还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过,我也找到了原理图。

具体方案就是:

再来点更详细的方案介绍:

原理图

板子就在嘉立创做,玩得人多,我就多打点板子回来,现在就是没有外壳。谁能帮忙找个好点的公模,我对着画板也行。

各位看看,这个方案有什么希望改进的?最近了解到XMOS挺火,有合适的方案,我们也可以一起搞。

网友:
支持,预定一块板子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侵权啊?毕竟人家这东西是卖钱的,要是侵权就不搞这个,换别的方案。

网友:
支持个,感兴趣,我小烧

网友A:
现在流行玩XMOS啊,至少也要玩CM663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ac我有一台,而且买的是成品。音质一般。

擦。被打击了啊,玩不下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玩XMOS啊,至少也要玩CM6631吧。

有没有成熟的方案,上个原理图瞧瞧

网友:
各有各的接受范围啦,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大那么霸气的出手,既然小烧那就小烧,自己喜欢就好,顺便也预定一块板玩玩,我是半烧,热不起来

网友C:
木耳朵,  听不出 水电, 火电

只要没杂音, 能响 就满足了

网友:
为啥不自己用单片机做呢。

网友:
我觉得你不如直接买一个现成的来得方便。
这东西数字部分没啥,主要是模拟部分难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成熟的方案,上个原理图瞧瞧

XMOS官网有很多资料,CM6631要找找,记得以前下载过官方的原理图,可以放狗搜下

网友D: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用ES9018解码?
我试过几次,打板做不同方案,感觉都不理想,
声音干涩DAC容易受各种影响,甚至多通道输入ES9018,但
ES9018只选择某一通道解码,也有干扰噪音.

网友:
你这个谈不上“烧”,也就普通的DAC而已,USB用PCM2707,没有隔离 就是个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耳朵,  听不出 水电, 火电

只要没杂音, 能响 就满足了

我记得你用PCM2707做个一个USB DAC啊,还在玩吗?

网友:
我还记得当年无线电上面好多套件卖的。可惜毕业之后没有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用PCM2707做个一个USB DAC啊,还在玩吗?

是PCM2706,,  闲置着, 简单的外围电路,       和 你这主贴 外围增加这么多东西, 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PCM2706,,  闲置着, 简单的外围电路,       和 你这主贴 外围增加这么多东西, 是不一样的 ...

你这头像是谁?你女朋友吗?真漂亮

网友:
推荐你做UDA1321+CS8416。

网友E:
有台XMOS方案的DAC,感觉和直接接笔记本输出的没区别,可能是木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台XMOS方案的DAC,感觉和直接接笔记本输出的没区别,可能是木耳吧 ...

也有可能是你的耳机,音箱OR音源不行。。。。

网友:
这个板子是做好的,很不错啊

网友:
我也喜欢,喜欢弄的一起投钱吧,不说那么多. 好的声音,好的音源,好的播放器,好的耳机,缺一不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侵权啊?毕竟人家这东西是卖钱的,要是侵权就不搞这个,换别的方案。 ...

换,当然要换,这家伙体积太大,
换用锂电池供电的或是一节5号电池,8G ROM方案
换成随身听。
关键点,在于能不能达到HIFI级别。
一般会在3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当然要换,这家伙体积太大,
换用锂电池供电的或是一节5号电池,8G ROM方案
换成随身听。

这个是DAC,你的意思是直接做成随身听的HIFI 吗?一起讨论,出点建议啊。

网友:
看来老大又掀起一轮hifi热潮啊,难道是给三文鱼做铺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AC,你的意思是直接做成随身听的HIFI 吗?一起讨论,出点建议啊。

当然啊,随身听,才是追求。

网友:
关注,正缺少一台DAC

网友:
预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用ES9018解码?
我试过几次,打板做不同方案,感觉都不理想,
声音干涩DAC容易受各种影响,甚 ...

我对ES9018很感兴趣,能否说说的方案设计?

另外,ES9018的对手,WM5102也很强。

我在对比这几种芯片,最后确定方案。

//更新:WM5102竟然是BGA封装。
//更新:求ES9018S的手册啊,尼玛官网竟然没有,要与经销商联系。
再次更新://淘宝上ES9018芯片卖288元一片。。。

网友:
我也是木耳朵,什么都听不出来,用着100多块的飞利浦耳机就觉得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ES9018很感兴趣,能否说说的方案设计?

另外,ES9018的对手,WM5102也很强。

我做过三次板,基本都按官方提供的配置.
也换了运放试过.
也买过别人传说做得很成功的参考过,我也没感觉别人很成功.
之前应该有几片9018吧,现在都不知道丢哪了.

网友:
想要便宜的,你可以试试那个用TDA1543做的解码 ,四并联的,听人声真的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ES9018很感兴趣,能否说说的方案设计?

另外,ES9018的对手,WM5102也很强。

先要学习别人的经验,找一个觉得好的,拆解。分析

网友(2015-03-08):
     这几天都在找USB DAC解码器,发现都是XMOS方案,跟以前的PCM27XX不是一回事了。XMOS芯片是多核高速芯片,SRAM最高到128M,对音频流数据可以FIFO,XMOS USB AUDIO方案可以接收DSD数据流,具体性能可以去周立功网站查找,Google查了一圈找到XMOS官网,最后发现ZLG代理,另找到华为注资XMOS的新闻,操蛋。ES9018能解码24bit/384K,淘宝搜DSD解码器可以看到有十几万的解码器在用它,它集成数字接收、滤波、DAC,指标超牛。

网友G:
XMOS估计不行的,它的原理是对IO高速采样来模拟各种东西, 也就是用软件模拟硬件, 抖动肯定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生产的音响,只能使用ES9018了。

1704只能做到96K/24Bit。

fb2000播放APE、FLAC和播放SACD,用最差的电脑箱都能听出区别,可以看出烧的大头在音源。当然极端烧的从音源、放大、终端箱体每个环节都追求极致,老大算是极端烧了。穷烧的话,PC HIFI我最在意的就是DAC了,如果DAC解不了DSD音源就挺鸡肋了,虽然采用ES9018的解码器也是将DSD数据流转成PCM流再DAC,但好歹能到24bit/384K。

网友:
引用 网友G:
XMOS估计不行的,它的原理是对IO高速采样来模拟各种东西, 也就是用软件模拟硬件, 抖动肯定比较大 ...

你没了解,XMOS只是音频数据流接收端,和你说的模拟没有关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XMOS估计不行的,它的原理是对IO高速采样来模拟各种东西, 也就是用软件模拟硬件, 抖动肯定比较大 ...

PCM27xx这些传统USB声卡主要是受限于Isochronous模式,PLL需要较大的锁定范围所以抖动大。
现在网上那么流行XMOS,主要原因是官方有全套非Isochronous模式的USB声卡参考代码,在XMOS这端不需要PLL,因此可以用很好的时钟源(例如TXCO)。
如果你有能力写Windows驱动,其实用STM32或者CY7C68013 + CPLD都能自己实现同样的功能,就是因为有能力同时搞定驱动和下位机的人很少,而XMOS又给出了完整方案,所以XMOS才成为非Isochronous模式USB声卡的几乎唯一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听出SACD与CD的区别?

CD的16bit/44.1K,  基本已经是音质的极限了。SACD只是指标高而已,听得出区别 ...

我是真的听出区别了,借用发烧词汇就是声音饱满、绵密的多,动态更明显。相比之下播放ape\flac时要单薄、干涩的多。
音箱是发声终端自然重要,但贵的有些无法理解,包括其他各种贵应该和烧界的环境及极端烧毕竟是小众有关吧 论成本和利润的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物相比简直不可理喻。

网友:
引用 网友H:
PCM27xx这些传统USB声卡主要是受限于Isochronous模式,PLL需要较大的锁定范围所以抖动大。
现在网上那么 ...

大师专业功力太强了,我就知道点皮毛。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某方面你搞错了。

如果sacd的音质好这么多,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普通的cd了.

原因是国外做过A/B/X双盲测试,直接播放SACD/DVD-A和将SACD输出经一台HHB CD录音机录下来再重放,结果60名专业测试者进行的554次测试中,能正确分辨出来的比例是49.82%,基本上和掷硬币瞎猜的概率一样,也就是无法明确区分两者的区别。

网友:
板子是实物还是效果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广州Lite出的16比特解码器,音质嘛中规中矩。

后来lite出了24比特的,我听过,音质比16bit的还 ...

主要原因是目前绝大多数SACD都是“重制版”,也就是用原始的多音轨母带重新调音混声处理过的,声音本身就和CD有区别,那当然是能听出区别来,至于哪个更“真实”?呵呵,其实都不真实就是了……

网友:
外壳在某宝上有卖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要原因是目前绝大多数SACD都是“重制版”,也就是用原始的多音轨母带重新调音混声处理过的,声音本身就 ...

受教了 dang dang dang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因是国外做过A/B/X双盲测试,直接播放SACD/DVD-A和将SACD输出经一台HHB CD录音机录下来再重放,结果60 ...

不是看的很明白,这个是SACD 与 DVD-A盲听对比分辨还是SACD DVD-A分别与CD进行盲听对比分辨? 为什么要经过那台HHB CD录音呢? 这个HHB CD的是几bit的,最高采样频率多大?  这个做法是否相当于把一段高清和全高清的视频都转换成480线的模拟电视视频格式,然后让观众在这台模拟电视上区分哪个是高清的,哪个是全高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看的很明白,这个是SACD 与 DVD-A盲听对比分辨还是SACD DVD-A分别与CD进行盲听对比分辨? 为什么要经 ...

CD录音机当然就是处理成标准的16bit/44.1k格式了,也就是说一边是SACD直接播放,另一边是把SACD输出的音频输入到CD录音机,经AD采样成标准CD格式,再经DA还原成音频,把输出电平调教到和SACD相差0.1dB以内,后面进入同样的功放和音箱,让试听者进行盲听。
按你的比喻就是高清电视机直接播放高清视频和将高清视频用标清录像机录下来再在同一台电视上播放,恐怕大家都知道1080p和480p有多大区别,肯定是100%能区分出来的,但是SACD和CD就是50%识别成功率,和瞎蒙一个概率。

网友I:
嗯,怪本人当年没认真学好英语了。 在这段英文中,我还看到有个DVD-A (DVD-AUDIO)在里面,然后就先入为主的想到当年后CD时代的SACD 与 DVD-AUDIO的两个派系的市场争夺战, 争了20多年,结果两个都战败了。 所以一看到上面那段文字,就先入为主的认为这又是篇 SACD 于 DVD-A的PK测试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怪本人当年没认真学好英语了。 在这段英文中,我还看到有个DVD-A (DVD-AUDIO)在里面,然后就先入为主的 ...

在这个测试以前就有人做过SACD和DVD-A,也就是1bit/2.8224MHz和24bit/192kHz两种次世代格式的PK,结果也是无法分辨的。
后来这个SACD/DVD-A和CD的PK就更加削弱了次世代格式的市场价值,因此尽管DVD甚至蓝光都已经普及了这么多年,SACD/DVD-A还是无法取代CD的地位,这和当年CD迅速取代磁带和LP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PCM27xx这些传统USB声卡主要是受限于Isochronous模式,PLL需要较大的锁定范围所以抖动大。
现在网上那么 ...

XMOS也用的Isochronous模式。只不过多了个反馈,设备告诉主机快点发或者慢点发,主机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发送包的大小。
用Isochronous模式,才能保证USB总线上有足够的带宽特别保留给该音频设备。

我最近读了一下AudioClass2.0的规范,在STM32上实现了一个异步的USB音频设备。其实Windows驱动可以不用自己写,把VID/PID改成和XMOS一样的,“借用”一下人家的驱动。这样也不用担心自己写驱动要解决签名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XMOS也用的Isochronous模式。只不过多了个反馈,设备告诉主机快点发或者慢点发,主机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 ...

不是的,Isochronous模式是以Host端的时基为准的,XMOS用的是Asynchronous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成本高,存放不易(容易变形)。

而且,LP容易受到灰尘的干扰(噪音)。

是的,当初CD取代磁带和LP是因为确实产生了质的进步,而SACD即使理论上也只有量的进步,何况还基本上听不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Isochronous模式是以Host端的时基为准的,XMOS用的是Asynchronous模式。

不是Isochronous的话不能保证带宽。。。USB传输也就Control、Bulk、Interrupt、Isochronous四种。Isochronous有三种类型,Asynchronous、Synchronous、Adaptive。USB Audio Class 2.0文档里面说了音频流用的是Isochronous endpoint。Audio 2.0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类型的Isochronous传输。
你应该说XMOS用的是Asynchronous模式,而不是说XMOS是非Isochronous模式的。而且,只有用Synchronous的Isochronous传输的音频,Fs才是以USB时钟为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Isochronous的话不能保证带宽。。。USB传输也就Control、Bulk、Interrupt、Isochronous四种。Isochro ...

嗯,我把Isochronous和Synchronous弄混了。

网友:
感觉像华山论剑.

网友:
引用 网友J:
XMOS也用的Isochronous模式。只不过多了个反馈,设备告诉主机快点发或者慢点发,主机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 ...

崇拜中。。。

网友:
之前关注过,要是有做的话可以玩玩。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是Isochronous的话不能保证带宽。。。USB传输也就Control、Bulk、Interrupt、Isochronous四种。Isochro ...

这个大侠研究 USB Audio 比较深入,请问大侠,能搞一个  STM32  Asynchronous Audio 的活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大侠研究 USB Audio 比较深入,请问大侠,能搞一个  STM32  Asynchronous Audio 的活动吗。 ...

大侠不敢当。。。我才刚开始研究USB Audio。我是一上来就从Audio Class 2.0开搞的,1.0的文档还没怎么看过。。所以还算不上有多少研究。
STM32 Asynchronous Audio 我倒是想搞,但是没啥时间啊。我也就春节放假的时候搞了一下,后来没时间搞了
而且Audio 2.0里面还是有不少东西的,我只是实现了最基本的东西试了试。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网友(2015-05-22):
慢慢百度每一个词语,一步步理解,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