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8451 KE02 IIC连续读第一字节不知道什么意义之后六字节为...

楼主(2015-02-06):
我在使用MMA8451时使用了IIC连续读的方法,但第一字节总是0xfc,之后为6字节数据。
现在的办法是写0x01地址之后连读7字节第一字节不要,读出数据是对的但不和IIC协议不知道什么原因。
地址写0x01,需要读出0x01-0x06的六个数据,实际读了7次第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但之后六个是正确的。

网友A:
跟IIC协议没关系吧, 看看MMA8451手册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IIC协议没关系吧, 看看MMA8451手册是怎么说的

我找到的中文手册非常笼统,英文关于连续读的描述为:
Multiple Byte Read
When performing a multi-byte read or “burst read”, the MMA8451Q automatically increments the received register address
commands after a read command is received. Therefore, after following the steps of a single byte read, multiple bytes of data
can be read from sequential registers after each MMA8451Q acknowledgment (AK) is received until a no acknowledge (NAK)
occurs from the Master followed by a stop condition (SP) signaling an end of transmission.
没有提到会加什么东西啊,之前没太多用飞思卡尔的传感器。
一字节一字节读是正常的0x01-0x06读6次就可以。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传感器 只能看手册了可以查一下官网看看有没有关于MMA8451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传感器 只能看手册了可以查一下官网看看有没有关于MMA8451的例程 ...

我找到的官方程序是一位一位读的,没有用连续读。代码如下:
        u16Result_x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1)<<8;
        u16Result_x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2);
        u16Result_x >>= 8;

        u16Result_y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3)<<8;
        u16Result_y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4);
        u16Result_y >>= 8;

        u16Result_z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5)<<8;
        u16Result_z  |= HAL_DevMma8451ReadReg(0x06);
        u16Result_z >>= 8;

网友:
这是那什么看的啊 ,还能直接读数据?

网友:
连续读的例子也有吧

网友C:
波型是用什么抓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型是用什么抓的 ?

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C:
什么逻辑分析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逻辑分析仪

X 宝上找找,有很多,2、3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 宝上找找,有很多,2、3百吧

大哥,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是什么牌子的

2个波形图可看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波形图可看不出来吧。

所以应该 是LZ回答是不?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下KL25的I2C例程
例程下载链接:

例程路径: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accelerometer_demo\iar
我这边测试下MMA8451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下KL25的I2C例程
例程下载链接:

谢谢版主回复,我只有KE02的板子没有KL25实验不了。
程序在官网下载了,看不懂。
LDD_TError I2C2_MasterReceive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BufferPtr, LDD_I2C_TSize Size, LDD_I2C_TSendStop SendStop)
{
  I2C2_TDeviceData *DeviceDataPrv = (I2C2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if (Size == 0x00U) {                 /* Test variable Size on zero */
    return ERR_OK;                     /* If zero then OK */
  }
  if (SendStop == LDD_I2C_NO_SEND_STOP) { /* Test variable SendStop on supported value */
    return ERR_PARAM_MODE;             /* If not supported value then error */
  }
  if ((DeviceDataPrv->SerFlag & GENERAL_CALL) != 0x00U) { /* Is the general call flag set (SelectSlaveDevice - address type is general call) ? */
    return ERR_NOTAVAIL;               /*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ceive data - Call SelectSlaveDevice method */
  }
  if (DeviceDataPrv->SendStop == LDD_I2C_SEND_STOP) {
    if ((I2C_PDD_GetBusStatus(I2C0_BASE_PTR) == I2C_PDD_BUS_BUSY) || /* Is the bus busy? */  \
      ((DeviceDataPrv->SerFlag & MASTER_IN_PROGRES) != 0x00U) || \
      (DeviceDataPrv->InpLenM != 0x00U)) {
      return ERR_BUSY;                 /* If yes then error */
    }
  } else {
    if(((DeviceDataPrv->SerFlag & MASTER_IN_PROGRES) != 0x00U) || /* Is the bus busy? */  \
      (DeviceDataPrv->InpLenM != 0x00U)) {
      return ERR_BUSY;               /* If yes then error */
    }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begin,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nterCritical();
  DeviceDataPrv->SerFlag |= MASTER_IN_PROGRES; /* Set flag "busy" */
  DeviceDataPrv->InpPtrM = (uint8_t *)BufferPtr; /* Save pointer to data for reception */
  DeviceDataPrv->InpLenM = Size;       /* Set the counter of input bufer's content */
  DeviceDataPrv->SendStop = SendStop;  /* Set generating stop condition */
  I2C_PDD_SetTransmitMode(I2C0_BASE_PTR, I2C_PDD_TX_DIRECTION); /* Set TX mode */
  if (I2C_PDD_GetMasterMode(I2C0_BASE_PTR) == I2C_PDD_MASTER_MODE) { /* Is device in master mode? */
    I2C_PDD_RepeatStart(I2C0_BASE_PTR); /* If yes then repeat start cycle generated */
  } else {
    I2C_PDD_SetMasterMode(I2C0_BASE_PTR, I2C_PDD_MASTER_MODE); /* If no then start signal generated */
  }
  if ((DeviceDataPrv->SerFlag & ADDR_7) != 0x00U) { /* Is 7-bit addressing set ? */
    DeviceDataPrv->SerFlag |= (ADDR_COMPLETE|REP_ADDR_COMPLETE); /* Only one byte of address will be sent 7-bit address mode*/
    I2C_PDD_WriteDataReg(I2C0_BASE_PTR, (uint8_t)(DeviceDataPrv->SlaveAddr | 0x01U)); /* Send slave address */
  } else {
    if ((DeviceDataPrv->SerFlag & ADDR_10) != 0x00U) { /* Is 10-bit addressing set ? */
      DeviceDataPrv->SerFlag &= (uint8_t)~(ADDR_COMPLETE | REP_ADDR_COMPLETE); /* Second byte of address will be sent later */
      I2C_PDD_WriteDataReg(I2C0_BASE_PTR, DeviceDataPrv->SlaveAddrHigh); /* Send slave address - high byte*/
    }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end,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xitCritical();
  return ERR_OK;                       /* OK */
}
不明白怎么实现读的。
对比波形我的在每一字节后明显有明显的一段时钟低电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且从波形上看我的也是符合IIC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只有KE02的板子没有KL25实验不了。
程序在官网下载了,看不懂。
LDD_TError I2C2_Master ...

那个是用CW的PE生成的,你可以用CW,或者KDS照着CW工程配置下,然后把代码拷贝进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只有KE02的板子没有KL25实验不了。
程序在官网下载了,看不懂。
LDD_TError I2C2_Master ...

不过你每个字节之后有一点低电平的空档期,是没有关系的。
你照这个这个工程: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accelerometer_demo\cw
用CW打开,然后自己新建个KE的,照着配置下,把主程序中代码拷贝过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每个字节之后有一点低电平的空档期,是没有关系的。
你照这个这个工程:kl25_sc_rev10\klxx-sc-pex ...

版主,我是用MDK的,而且不会用CW和PE,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版本可以参考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是用MDK的,而且不会用CW和PE,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版本可以参考吗? ...

暂时没有连续读的KEIL工程,这样你把你的keil代码给我,我这边看下并测试下。
你是基于FRDM-KE02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暂时没有连续读的KEIL工程,这样你把你的keil代码给我,我这边看下并测试下。
你是基于FRDM-KE02的板子吗 ...

OK拜托版主了,是基于FRDM-KE02板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拜托版主了,是基于FRDM-KE02板子的。

你给我的是单字节操作?
把你多字节操作的代码给我看看。

网友:
用你的代码我直接读,并没有看到3B之后是FC

你把板子换换位置看看,读出的第一个值变不变。
我用你的代码,读出来是对的。

网友E:
另外,你把你逻辑分析仪的线换根试试,是不是干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把你逻辑分析仪的线换根试试,是不是干扰到了。

不可能啊,程序一共读7字节,第一字节是0xfc,干扰不可能多出正好一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程序一共读7字节,第一字节是0xfc,干扰不可能多出正好一字节。 ...

你把板子位置换一换,然后看看读出的第一个字节还是不是FC,我直接用你代码,跑出来,第一个字节是0.
你把你板子位置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呢。

网友:
楼主可以检测一下是否和硬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