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Ttiny20烧录程序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5-02-06):
请问一下 ATtiny20 烧录程序使用的接口问题。这个单片机和ATtiny24A管脚上差不多但是烧录程序的4个脚我有很大疑问。

tiny20的管脚图:

tiny24A的管脚图:

ATtiny24A我用过,内部没有SPI接口,烧录用的4个脚是(看起来很像SPI接口):
7 MOSI
8 MISO
9 SCK
4 nRESET

tiny20有SPI接口,相同名字位置却不同,那几个脚应该是真正的SPI接口。
请问tiny20烧录口的位置应该和tiny24兼容呢,还是应该换到新的位置?

================   分隔符 ================

请问一下,哪里有介绍AVR单片机烧录方法的呢?

ATmega128 的接口,位置也是怪怪的。看别人的经验,或者自己尝试出来的。
怎么都找不到官方的详细解释 orz

网友A:
如果俺没记错的话,这个是tpi 接口,isp下载器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俺没记错的话,这个是tpi 接口,isp下载器是不行的

额,那怎么烧录……用什么样的烧录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