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要控制电机速度的时候,仅做电流峰值限制是否足够?

楼主(2015-02-06):
电机转速取决于电压
电机转矩取决于转矩
现在有一个无刷直流电机,如果我只要精确的转速控制的话,电流那块仅仅通过测量母线电流 限制一下电流峰值是否就可以了呢?
之前只做过PID 速度环的工作,电流环看了不少资料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在转速控制的系统,求教论坛的电机控制前辈了

网友A:
那我得请教下你,我现在学PID呢,用了一个无刷电机带100线编码器。
现在用stm32编码器模式可以读出电机编码器的值了。
可以用PWM控制电机速度。
现在就可以加入PID,就不知道怎么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得请教下你,我现在学PID呢,用了一个无刷电机带100线编码器。
现在用stm32编码器模式可以读 ...

首先花点时间看看PID资料,然后思考一下 转速 占空比 编码器信号 等 各个物理量怎么关联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           够

以前呢做了一个小型的智能车,尺寸就20*20cm,用的电机比较小,就直接做了转速环,压根没考虑电流(实际上启动瞬间电流肯定不小的)
现在电机功率有100W了, 转速控制依旧是主要目标,电流部分不知道如何处理比较好。我想呢,直流电机这次肯定是不好直接启动的,搞不好会烧电机的,那么我就做个限流措施呗。
也就是说在启动过程不让电流超过最大值,稳态阶段就直接让转速环的PID控制一下。
望大哥不吝赐教啊,这种东西看书不一定能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呢做了一个小型的智能车,尺寸就20*20cm,用的电机比较小,就直接做了转速环,压根没考虑电流(实际 ...

这个我是外行,正在做PWM控制电机转速,闭环控制还没搞过,下一个目标吧

网友:
不加电流环,突然加大转速过时,会发生过流,如果对快速性要求不高,可以通过分段调节转速的方式控制转速不要快速上升

网友C:
以前做过三相全控整流控制3千瓦的直流电机,就是采用的速度环,还有电压闭环的控制方式

网友D:
简单的说限制电流是为了不烧掉  电流多大启动加速度就多大 如果电机限流 电机启动慢而且响应也会慢好多 自己斟酌

网友:
速度环+电流环,后者简单可以通过电流上下限阈值限制或者分段即可。如果简化处理,就是分段PID呗,主要通过牺牲上电加速时间和加速度呗来实现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三相全控整流控制3千瓦的直流电机,就是采用的速度环,还有电压闭环的控制方式 ...

就速度环吗?会不会过流 然后产生一些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限制电流是为了不烧掉  电流多大启动加速度就多大 如果电机限流 电机启动慢而且响应也会慢好多 自 ...

请问兄台,在我这个只要求速度精确的场合,限流是不是必要的呢?
我的电机额定电流6A, 那我所限制的电流上限是大概是多少安培呢?小弟这方面没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