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L_TCPnet遇到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5-02-06):
我最近刚接触以太网,用nxp1768参考RL_TCPnet协议栈,准备做一个服务器,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1.开辟一个以太网端口只能连接一个设备,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没有用好这个协议栈还是?
2.多开辟几个端口,刚开始数据正常,过一会数据就错了,怀疑接收缓冲区不够溢出了,开大的缓冲区的内存就不够了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吗?

网友:
仔细看例子,
对于服务器来说,一个端口,想接几个客户,就得有几个socket处理
对于客户端来说,一个端口只对应一个socket
协议栈的缓冲区是公用的,用过了要释放

楼主:
谢谢你啊,你有qq吗?我有些问题还得想你请教,我的15732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