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隔离电源,大家看看输出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5-02-06):
买了个隔离电源,接市电输入后输出波形如下:

红框框住的地方波形不太正常吧??
是不是隔离电源都这样啊?

网友A:
正常 是你的市电不干净 也不可能干净

网友:
这个是隔离变压器吧,应该是输入端就这个样子,输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隔离电源是指怎么样的电源?难道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是你的市电不干净 也不可能干净

市电我没仪器测量,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不过我想不会是这个形状吧?波峰和波谷都平了,而红色方框标注处波形还有突变,市电会是这样子吗?

网友:
我也觉得是市电不干净,功率因数不高

网友:
会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B:
带没带负载之类?

网友C:
这是用变压器的还是逆变的呢?

网友:
卖变压器的压力山大....

网友D:
正常,现在电器设备大多数是开关电源,无PFC开关电源在电压峰值位置才出现脉冲电流,会导致市电波形削顶。

网友:
这个波形还算是可以的了,我这边的更差

网友:
我也想说LS那样的话,我这边市电还差些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还以为仪器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没带负载之类?

只有一个1M和2K的电阻分压,其他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变压器的还是逆变的呢?

变压器的!

网友E:
既然输出波形都测了干嘛不测一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在电器设备大多数是开关电源,无PFC开关电源在电压峰值位置才出现脉冲电流,会导致市电波形削顶。 ...

仔细理解了几遍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是说全波整流后波形的波峰处给开关电源的电容充电把市电的波峰给削顶了是吧。

感觉很有道理,应该是正解,感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输出波形都测了干嘛不测一下输入?

试过几次用示波器测1M/1K分压后的市电,结果不是跳闸就是爆炸把板子都炸黑了(还好示波器没事 ),所以才买隔离电源来做实验的!!

示波表应该可以直接测市电的220V,不过我这里没有示波表,所以侧不了市电波形!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电网谐波了,理论的电网是纯净的50hz,但是实际的电网,因为存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关电源,高频的开关电源,多以实际的电网是不纯净的,含有50hz的多次谐波,这个你百度下电网谐波,电网谐波检测仪之类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在电器设备大多数是开关电源,无PFC开关电源在电压峰值位置才出现脉冲电流,会导致市电波形削顶。 ...

正解,这电网还算干净,要是线路里有PLC或者大功率设备带相控,波形就更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理解了几遍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是说全波整流后波形的波峰处给开关电源的电容充电把市电的波峰给 ...

是的,所以现在规定75W以上的开关电源需要带PFC措施,减少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
楼上分析让我涨资势了,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几次用示波器测1M/1K分压后的市电,结果不是跳闸就是爆炸把板子都炸黑了(还好示波器没事 ) ...

只要把示波器的那个接地的插头不要接就可以测输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把示波器的那个接地的插头不要接就可以测输入了啊,

是说保护地不接吗??

网友:
当然这样了

网友F:
或者给设备或者示波器中间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好。
不隔离的设备不能直接测的。

楼主:
多谢指教,学习了!

百度了一下发现,网上就有“如何用示波器安全测量市电?”这样的文章,当时发生爆炸后咋没想起来百度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者给设备或者示波器中间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好。
不隔离的设备不能直接测的。 ...

多谢,百度搜到了,回去好好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几次用示波器测1M/1K分压后的市电,结果不是跳闸就是爆炸把板子都炸黑了(还好示波器没事 ) ...

示波器的电源输入不能接地的,接地之后,测市电会烧东西。

网友:
前几天正好看到油管上一个著名的播客mjlorton,最近一期节目就是讲到交流电的功率因数问题

网友:
反正我每次测量隔离后的电源就不像是理想的正弦波,顶部像是一条直线,平顶,,,

我一直以为是隔离变压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