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408AS的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02-06):
取这个标题是因为这里所用的单片机只有一个型号:STC15W408AS。
遥控器是游戏手柄改装的,不太好控制油门。
采用NRF24L01P作无线传输,在250Kbps的无线速率下通信距离还行。
无线模块单独加了个单片机做成了无线串口模块。
电机是新西达A2212 KV1000,1147桨。
传感器为MPU6050+HMC5883L+BMP180,三个模块用排针串在一起,貌似比那种一体的模块便宜。
电池为2S的2200mAh。
机架以木头为主,据说这种木料叫“子弹线”,或“子弹头”。
飞行器整机重量约800g,做这个飞行器的费用约500。

今天总算飞得比较稳了,可惜充电器不给力,试飞时电量不足,
只飞了约半米高。
(电调参考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945-1-1.html

-------------------
2月7日添加:
现补上今天的飞行视频:

由于今天风大,最后飞机掉下来了,有一条机臂与主板连接处裂开了。

楼主:
2015.02.14:
今天把飞控程序改进了一下,主要是改进PID算法。
PID算式中增加角加速度项,使得控制更稳定;
修改PID参数,加大P,减小I,“打舵跟随效应”有所提高。

先看看原来的程序:
        mot_dx=Pidx_p*err0+Pidx_i*temp_i+Pidx_d*(err0-err1);
系数Pidx_p与Pidx_i都不能取大,稍大一点就会振荡;
所以这两个参数都取得很小,导致“打舵跟随效应”极差;
虽然Pidx_d有抑制振荡的作用,但是Pidx_d过大也会引起振荡。

改进后的核心算法:
(此为简化代码,与实际代码略有差异)
void DoPid_x(void)
{
        static S16 temp_i;//积分
        static S16 deg1,degv1;//上次角度,上次角速度
        S16 err0,degv0;//本次误差、本次角速度
        err0=GyDegX-set_x+300;//计算角度误差
        degv0=GyDegX-deg1;//计算角速度
        temp_i=temp_i+err0;//积分
        mot_dx=err0*Pidx_p+temp_i*Pidx_i+degv0*Pidx_d+(degv0-degv1)*Pidx_d2;
        deg1=GyDegX;//保存角度,用于计算角速度
        degv1=degv0;//保存角速度
}
现在的mot_dx的组成:角度比例+角度积分+角速度(或角度微分)+角加速度(或角度二次微分)。
这个式子不知道能不能算作“串级PID”,总之效果好就是了。
下面说说各参数对于控制的影响:
Pidx_p:取大了易引起振荡,值小了又会使得“打舵跟随效应”差,需要从小到大寻找合适的值;
Pidx_i:比Pidx_p更易引起振荡,所以尽量取小,甚至可以取为0,因为人可以操作遥控器来补偿静差;
Pidx_d:取大些可以抑制振荡,取太大也会引起振荡,需要从小到大寻找合适的值;
Pidx_d2:取大些可以抑制振荡,取太大会造成mot_dx的剧烈波动,需要从小到大寻找合适的值。

整定方法:
Y方向的两个无刷电机的串口线拔掉,只让X方向的无刷电机受控;
飞行器放于桌面,用手略微抬起Y方向的一端,让X方向有一定的摆动空间。
1.Pidx_p、Pidx_i、Pidx_d2归0,Pidx_d慢慢增加,晃动机身,感觉到机身能产生较大阻力即可。
2.Pidx_d2慢慢增加,感觉机身能迅速产生较大阻力即可。
3.Pidx_p慢慢增加,直到机身能迅速转动到设定的角度且不振荡即可。
4.Pidx_i慢慢增加,直到机身不振荡即可;若有振荡,则减小Pidx_p,或增加Pidx_d、Pidx_d2。

感谢坛友及校友:makeflyeasy
看了makeflyeasy的程序,受益良多。

今天又断了个桨,幸好买了备用的。

楼主:
在飞行器底部绑上一个手机,用于航拍:

网友:
高手在民间,国产化程度超高呀。

网友A:
这一家伙摔断了岂不是要心疼死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家伙摔断了岂不是要心疼死了。

是啊,昨天试飞时摔断了一个桨。
而且这东东不好控制,稍一倾斜就跑得飞快,相当危险。

网友B:
给木板上打孔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网友C:
非常佩服lcw_swust大侠的动手能力,目测还是要花点精力的,不是一两天可以搞定的,很好奇一天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折腾?

网友:
前辈,又开始自己DIY了,真牛逼啊,什么玩意儿都自己做,佩服

网友D:
不易,不易!就那4条木头的弄成要大把时间呀。顶起行动派的DIY,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木板上打孔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是的,也有略微减小对螺旋桨的风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佩服lcw_swust大侠的动手能力,目测还是要花点精力的,不是一两天可以搞定的,很好奇一天哪有那么多的 ...

上班时偶尔不忙,就“不务正业”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易,不易!就那4条木头的弄成要大把时间呀。顶起行动派的DIY,佩服

是啊,钻孔钻了半天,而且钻到底的时候得慢,不然很容易带出毛刺。

网友:
楼主是个DIY高人

楼主:
2015.03.03:
由于假期把机架摔坏了,现在重新做个更结实的。
用的是不锈钢,大小与之前的木条差不多,只是略重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15.03.03:
由于假期把机架摔坏了,现在重新做个更结实的。
用的是不锈钢,大小与之前的木条差不多,只是 ...

亲,我现在的四轴已经能各种暴力动作稳定做了,没有任何抖动,3楼手抛起飞完全没有压力,欢迎来东五3楼嵌入式实验室参观交流。校友可以赠送套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我现在的四轴已经能各种暴力动作稳定做了,没有任何抖动,3楼手抛起飞完全没有压力,欢迎来东五3楼嵌 ...

好的。
其实我买了OV7670摄像头模块,准备通过图像处理来实现悬停。

网友F:
力挺楼主。
交流一下,我玩玩具四轴时,油门可以精确控制的,可以很好的悬停,建议楼主改进一下,做玩具的还是挺有两把刷子的,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挺楼主。
交流一下,我玩玩具四轴时,油门可以精确控制的,可以很好的悬停,建议楼主改进一下,做玩具的 ...

原来玩具四轴也这么牛?可惜我没玩过呢。
但是它不怕风吹么?
而且我的手比较笨,不会太精细的操控。
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让第一次操作的人也能很好的控制,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
理想中的遥控器只有按键,没有电位器,一按就动,不按就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玩具四轴也这么牛?可惜我没玩过呢。
但是它不怕风吹么?
而且我的手比较笨,不会太精细的操控。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不同厂家用的方案不同效果有天上地下的差别。
我买的第一个真的可以精细调节油门来悬停.但第二个就不行,还是一个厂家生产的,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方案公司的设计,稍微加油门就撞天花板,稍微减油门就直接撞地,本来想多买两个做研究备用的,都买不到了,很遗憾!

你的想法就是大疆现在的精灵能做到的,希望你继续改进,给我们大家看看,我也对四轴比较感兴趣。
电位器还是要的,通过调节电位器,精灵可以做到精细的俯仰横滚角度来决定水平速度,可以慢慢移动,我亲自试过的,用它离地半米在人行道上吹起很大的灰尘,很好玩,但别人觉得会很讨厌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5-03-13):
为了安全操作砂轮机或钻台千万别带这种手套!!!

网友:
楼主威武,实在佩服。

网友G(2015-04-21):
姿态解算用的是什么算法

网友H:
   买一个150¥  的四轴玩具,,,然后拆掉它的飞控,装上自己的去玩??  省得去折腾机架哪类结构件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姿态解算用的是什么算法

目前的算法很笨:
由重力传感器得到的atan角度与陀螺仪累加得到的角度进行“互补滤波”得到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个150¥  的四轴玩具,,,然后拆掉它的飞控,装上自己的去玩??  省得去折腾机架哪类结 ...

你说的是小四轴吧,空飞杯有刷电机,寿命以及载重能力都不行。
我这个可以载个手机的,发展空间比较大。

楼主(2015-08-03):
本次对机架做了较大修改:
将机架做成工字型,且前后桨约有1/4面积的重叠,看起来比较紧凑。

PID算法的改进:
mot_dx=err0*Pidx_p+temp_i*Pidx_i+degv0*Pidx_d+(degv0-degv1)*Pidx_d2;
degv0在前一版本用的是陀螺仪与加速度传感器融合之后的数据,存在较大的抖动
且不够精细,现在degv0直接用陀螺仪的数据,效果很好,且姿态解算与PID的
频率均改为100Hz,现在的飞行器比以前稳定多了,不会有晃动,打舵响应也不错。

各单片机的波特率均改为38400,改正了无线串口的一个BUG。
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不容易悬停,主要是没有作定高处理。
看来还是应当把加速度和气压计用上。

关于姿态解算:
我用的比较笨的办法,将重力作为三维向量,陀螺仪的数据用来对这个三维向量
进行旋转,二者再将座标进行互补滤波。
旋转公式参考《欧拉角的求取与互补滤波器在姿态解算中的应用.pdf》
关于矩阵什么的我就不多说了,还要注意是否要加负号。
        //----------------------------------最初的公式
        Mpu_Gx=-Mpu_Gx;//角反向
        Mpu_Gz=-Mpu_Gz;
        sx=sin((float)Mpu_Gx/GYDIV*3.14/PIDEG);//求各角的正余弦
        sy=sin((float)Mpu_Gy/GYDIV*3.14/PIDEG);
        sz=sin((float)Mpu_Gz/GYDIV*3.14/PIDEG);
        cx=cos((float)Mpu_Gx/GYDIV*3.14/PIDEG);
        cy=cos((float)Mpu_Gy/GYDIV*3.14/PIDEG);
        cz=cos((float)Mpu_Gz/GYDIV*3.14/PIDEG);
        //旋转公式
        GAX=cz*cy*GAX+(-sz*cx-cz*sy*sx)*GAY+(sz*sx-cz*sy*cx)*GAZ;
        GAY=sz*cy*GAX+(cz*cx-sz*sy*sx)*GAY+(-cz*sx-sz*sy*cx)*GAZ;
        GAZ=sy*GAX+(cz*sx)*GAY+(cy*cx)*GAZ;

        //----------------------------------旋转公式的简化
        //(cx=cy=cz=1,sx*sy=0,sin(x)=x)(角度极小的情况)
        x=Mpu_Gx;
        y=Mpu_Gy;
        z=Mpu_Gz;

        GAX=GAX+z*GAY/SINDIV+(-y)*GAZ/SINDIV;
        GAY=(-z)*GAX/SINDIV+GAY+x*GAZ/SINDIV;
        GAZ=y*GAX/SINDIV+(-x)*GAY/SINDIV+GAZ;

        GAX=(GAX*49+AX_av*100)/50;//互补滤波GAX~AX_av*100
        GAY=(GAY*49+AY_av*100)/50;
        GAZ=(GAZ*49+AZ_av*100)/50;

网友:
谢了,很好的东西,最近也想玩玩小四轴,正苦于资料的查找!

网友(2015-12-23):
楼主的太利害了,都是自己做东西。

网友I(2016-03-25):
请问楼主哪里人,有空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搞搞DIY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哪里人,有空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搞搞DIY

绵阳,现在在做固定翼:

网友:
NB啊!一直想做!就是脱不开身!佩服!

网友(2016-04-24):
资料太好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