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IM900A短信你内容解析方案

楼主(2015-02-07):
我想通过短信编辑内容发送给SIM900A,控制SIM900A的C单片机读取短信时,内容包括命令、电话号码、时间等符号,自己编辑的短信内容还有在后面:如下所示:
AT+CMGR=2

+CMGR: "REC READ","002B0038003600310038003600320030003100300030003300350031","","15/02/07,12:14:08+32"
005F

OK
以上短信内容只005f
有没有一种AT命令不读取电话号码和时间等信息,直接获得短信内容的?
我想通过短信来设置产品的某些参数

网友A:
直接读取命令 存在不安全因素 一般要判断电话号码是否可信 再执行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取命令 存在不安全因素 一般要判断电话号码是否可信 再执行命令

我在内容里面添加一个密码,用来识别是否可信

楼主:
因为电话号码有些长有些短,比如说10086和一般的电话号码长度不一样,如果正常的电话号码是否一定是11位?

网友:
就把它全读出来不用纠结了(RAM不够?),命令前面加个引导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