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一台3d打印机,各位有建议的不?

楼主(2015-02-07):
就桌面用,精度要求不高。主要用于加工一些工作中需要用到的非标件。

网友:
建议不要买。

网友:
我们买过台式的,非国产的,打印的东西精度不行,表面粗糙,而且经常打印一半断掉,然后重新打。太费劲了,建议不要买,没用过工业级的,不知道工业级的怎么样,当然工业级的很贵。

网友:
实验室买了个3千多的,感觉还不错啊,学生经常拿来打零件,需要平面光滑的话上抛光机稍微处理下,我用起来无明显缺陷,品牌就不说了,就是淘宝买的,很多家。

网友:
熔融堆积的打印精度不行,根据打印尺寸大小价格几千到上万;光敏树脂的精度算好一点,价格贵。如果是桌面的打印尺寸看你要求了,一般不会太大

网友:
买一台桌面打印机的钱够好几次外发做光敏树脂的工业级打印的了,打印的效果绝对是天壤之别。

网友:
淘宝的便宜的有人用过?

网友:
关注,看看坛友们的经验

网友:
关注看看可以入手不

网友:
上淘宝做光敏的3D 按克算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以后做手办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我们用makerbot,还可以,第五代

网友:
2年前用过3D打印机,最大的感受就是速度慢的要死,打印一个小部件动不动几个小时,晚上还得忍受电机的噪音

网友:
也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在展会上打印质量比较好的,价格要上两万了。

网友A:
我用的makerbot replicator 2
精度不高,但是打样板子的外壳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方便。

网友:
有没有人用3D打印机帮其他人做零件的

网友:
用熔丝的那种,放办公室还可以,家里就算了,噪音比较大,主要是持续打印时间长,打印慢的很,要有心理准备。
效果一般般,比较粗糙。
用过才能积累经验。外边看或者操作,怎么也不如自己慢慢倒腾,很多事情需要体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kerbot replicator 2
精度不高,但是打样板子的外壳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方便。   ...

也在考虑15年买个,求参考地址,谢谢!

另外问下这个耗材的消耗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在考虑15年买个,求参考地址,谢谢!

另外问下这个耗材的消耗速度~~  ...

http://store.makerbot.com/replicator2.html

这台。这台和 2X 是比较经典的机型。
之后的机型使用了Linux启动巨慢,而且还加入了自动平台调节。自动调节时间很长而且效果不好。个人认为还是2 和 2X简单好用。
这两款机的山寨机型有不少。

耗材消耗速度并不很快,一卷耗材至少1~2磅,可以连续打一周大概(上班时间)。

网友:
体积不大,光滑度和强度要求也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入手一个热熔的,国外的makerbot, 国产的 UP 都还能用。不过就是注意一下打印环境就好了,噪音肯定会有,根据材料不同还会有些味道,我之前打印的时候都是用纸箱罩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