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PM ms5611气压计计算高度为何波动比较小

楼主(2015-02-07):
    看了下APM的气压计代码,压强采用相邻的4次数据求平均,然后计算高度,气压计计算的高度并未滤波,但短时间内(几秒钟)的波动在20cm以内。但我自己写的程序,同样的方法,短时间内气压计计算高度的波动大约1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呗

读取的气压计算的高度,再滤波下效果好很多,变化高度,趋势也正确。

网友B:
APM里面是把气压计和加速度计融合了算出的高度,单独采气压计数据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里面是把气压计和加速度计融合了算出的高度,单独采气压计数据也不准。 ...

这个我有注意到,但是log信息中融合后的和融合前的气压计高度都有统计。单独的气压计测试程序,输出数据波动也很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注意到,但是log信息中融合后的和融合前的气压计高度都有统计。单独的气压计测试程序,输出数据 ...

输出大概有个四五十厘米的波动,这个应该是滤波之后的波动数据,但是我没找到气压计的滤波算法。MS5611做一下滤波应该可以达到这个值的,你看到的波动是多大?

网友:
你滤波之后还能出现1m的波动,要么你滤波没做好,要么是你MS5611的电压不稳定,要是都没问题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大概有个四五十厘米的波动,这个应该是滤波之后的波动数据,但是我没找到气压计的滤波算法。MS5611做 ...

APM气压计ms5611测试程序中,没有找到滤波程序呢,测试时的输出,10s内波动应该在20cm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气压计ms5611测试程序中,没有找到滤波程序呢,测试时的输出,10s内波动应该在20cm内。 ...

兄弟   能不能发一份APM的代码给我研究一下呢  353105458@qq.com   谢谢  我也在弄定高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能不能发一份APM的代码给我研究一下呢     谢谢  我也在弄定高的部分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3926&page=1#pid8130012

这个帖子楼主位有一份apm代码~~

网友D(2015-03-16):
apm 高度的计算 没有加速度部分吧, 控制的时候才有 加速度融入..
你们5611 气压计 有做 温度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 高度的计算 没有加速度部分吧, 控制的时候才有 加速度融入..
你们5611 气压计 有做 温度补偿吗..   ...

用气压计测量的温度进行补偿了~

网友(2015-07-29):
        MS561101BA_GetTemperature(MS561101BA_D2_OSR_4096);
        MS561101BA_GetPressure(MS561101BA_D1_OSR_4096);
MS5611读D1 D2 读出来的数值为0xff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5-12-30):
气压计测量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