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设计上位机时,如何实现点击下拉的菜单后弹出对话框

楼主(2015-02-07):
求助,如题,最近在学校VS2005,设计一个上位机,添加菜单完毕,菜单里面有个“通信配置”子菜单

如何在点击他时,会弹出配置串口的对话框。

对VS2005一窍不通呢。

或者介绍部分学习参考资料。

谢谢达人们。

网友A:
属性,消息,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消息,事件。

也有个一知半解,但就是没有个思路,

现在都界面布置好了。

网友:
你要是创建的菜单项,直接双击它就会自动创建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直接在里面写。

网友:
改事件为change

网友:
www.codeplex.com 找个开源的代码参考。

网友:
先画好对话框,比如叫DemoDlg,为对话框添加类CDemoDlg,在主程序中声明一个CDemoDlg类,比如叫dlg,然后响应菜单的单击消息,在消息处理函数中,dlg.DoModal(); 即可。

网友:
你用vs2005,是用C#,C++还是其他什么呢?

网友:
找个例子好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