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拼版如何收费

楼主(2015-02-07):
六个小板是同一块PCB(2X3cm),拼版后为9.5 X 9 cm X 10PIC
1. 连接处用邮票孔或V-cut 价格为多少。
2. 只铣外形(包括里面的T形和L形镂空区域),不做分板处理 价格为多少。

网友:
1.算拼版费 ,好像100  2.不算拼版费

网友:
不同的厂家收费不一样,有的是拼同款板不收拼板费免费V割,有的只要是V割均收50元的拼板费

网友A:
一看就是不想给板厂活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想给板厂活路的。

这是方便贴片和回流焊!减少操作

网友:
拼版技术高超啊!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拼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方便贴片和回流焊!减少操作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拼板??

刷锡膏,贴片,回流焊,目检,光检,测试点检测等流程的效率都会成倍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想给板厂活路的。

这样一般打样都会收点拼板费,批量又是按面积算,这样板厂会活的好好的!不用担心!

网友C:
你这方方正正的板直接连着拼起来V割就是了,需要里面镂空外面还搞个圆角这么花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锡膏,贴片,回流焊,目检,光检,测试点检测等流程的效率都会成倍提高。 ...

这我知道。

拼板后期掰开,基本靠手工,楼主这样拼板,你可以算一下,要靠手工掰掉多少个边角??

网友:
不建议如此拼板,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V-CUT能直接解决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加锣槽或邮票孔,人为的加大了板子的加工难度。 谢谢

间距做得跟绣花似的,最终却是需扔掉的部分,浪费面积可惜,还增加了生产难度;若无特殊需要,可以无间距拼板。

至于费用,同线路的板子拼板连片出货,从来就没有拼板费。

但板子的加工难度越大,按常规工厂无法承受成本之时,可能会加收其他的费用,如:铣边费,钻孔费,V-CUT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方正正的板直接连着拼起来V割就是了,需要里面镂空外面还搞个圆角这么花哨么。 ...

跑题了版主,我只是想知道这样在打样中怎么算拼版费。倒内角是为了免去因为实际生产中无法铣直脚而带来的不必要的工程确认项,倒外角是为了割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知道。

拼板后期掰开,基本靠手工,楼主这样拼板,你可以算一下,要靠手工掰掉多少个边角?? ...

这个板型只是我为了提问画的,实际板子可能不是规矩矩形,无法4边V割的。
而且不是每个板子都是为了验证电路原理或电器性能的,像这种做成两层的板子,可以只有焊盘和铺铜,只为了验证分板治具的合理性和在分板中板子变形对器件的影响,或是邮票孔处毛边对外壳装配的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锡膏,贴片,回流焊,目检,光检,测试点检测等流程的效率都会成倍提高。 ...

  外包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型只是我为了提问画的,实际板子可能不是规矩矩形,无法4边V割的。
而且不是每个板子都是为了验证 ...

楼主真有空。

楼主:
Allegro 阵列复制加倒角快捷键,5分钟都用了

网友D:
去syj做吧同款拼版不额外收费

网友:
难道跟我一样,周末加班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syj做吧同款拼版不额外收费

同线路的拼板是没有拼板费

网友:
小批量的话是没有拼版费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拼在一起,中间不留缝。KEEP OUT直接分开。   板子周围留上工艺边,过波峰好过。

搞那么复杂干嘛。折边,用斜口钳一折就掉了,     同款拼版也不 用加钱的

网友:
看到很多高端或质量要求高点的产品都是像楼主这样拼版的
分开用分板机切(雕刻机类似),不用手掰

网友:
JLC其他都好,就是10*10CM以内,拼板V割要收费,就不是5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