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检测问题

楼主(2015-02-07):
遇到一个难题,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现有标有1、2、3、4的金属孔,用四根导线将对应序号的金属孔连接,但常因为粗心发生如右上方图所示导线将序号接错的情况。实际中四根导线被黑色橡胶包裹着,只露出导线头部分,,,能否通过某个电路或某种方法可以直接判断线路是否有问题。(最好不要涉及任何数字芯片)

楼主:
因为每次用万用表检测很花时间,所以恳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实际有39根线)

网友:
两头的距离多长?如果两边线头挨在一起,可以参考测试网线通断的方法

网友:
这原理不就是数字芯片分析仪那功能吗,用IO口检测,简单的说

单片机是肯定的了,这个毫无疑问,必须要上单片机,左边一次拉低一个,剩下为高,右边IO输入,检测是哪一个

网友:
不知道线有多长呢,如果不长用数字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A:
一个电源 加 39个LED就搞定了

楼主:
真的很感谢各位!!!我在金属孔间接发光二极管(如图),如果连接正常,LED都亮,否则至少会有一个灯不亮。不知是否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源 加 39个LED就搞定了

请问一个电源就可以搞定吗?如果39根线的话,我可能需要8个9V电池(这也是就地取材),,,请问您所说的电源多少伏?

网友:
可以参考网线测试仪的实现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谢各位!!!我在金属孔间接发光二极管(如图),如果连接正常,LED都亮,否则至少会有一个灯不 ...

呵呵,如果接错了,你怎么知道哪根线错了?还是用网线检测仪的方法靠谱。每个IO点亮时同时传个IO串行值,后面扫描时直接就能知道哪根线错了。

网友:
网线检测仪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谢各位!!!我在金属孔间接发光二极管(如图),如果连接正常,LED都亮,否则至少会有一个灯不 ...

楼主的 LED 指示灯要么全亮,或一个都不亮。

解决方法是使用背对背连接的红色及其它色的LED,而 30欧电阻则用10mA恒流源取代,因 39个 LED算起来都要用近70~80V直流电压。

网友:
一只3V电池,4个LED,4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之后看看最简单的电路组装,结果就是4只LED有不同的亮度;太阳下不好看;
没有用任何的数字元件和复杂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接错了,你怎么知道哪根线错了?还是用网线检测仪的方法靠谱。每个IO点亮时同时传个IO串行值, ...

谢谢您的建议,因为产品是批量生产的,错误很少发生,平均每100根最多会出现一两根连线错误,因而我们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快速找出错误的产品即可。当然找出具体的错误原因是更好的提升(只是现有资源不太足,不太适合通过检测IO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 LED 指示灯要么全亮,或一个都不亮。

解决方法是使用背对背连接的红色及其它色的LED,而 30欧电 ...

嗯,谢谢!当左边的1孔与右边的3孔错接时,只会有两个灯不亮,不一定都不亮。 我实际是5个5个一组,一组用一个9V电池,5个LED,共八组,,所以没有涉及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