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质量好的电阻触摸屏(7寸)

楼主(2015-02-07):
前一段在淘宝上买了几片7寸的电阻屏质量不咋滴。
很明显的一个现像是刚刚校准可以了,过两三天又漂了一些。
手虚按住一个地方也会有触摸事件,且读出的坐标和按下的位置差很大。

求坛友推荐一个靠谱的淘宝商家或厂家。谢谢

网友A:
电阻屏需要每次开机都校准。除非不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需要每次开机都校准。除非不关机。

校准有保存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有保存下来的

电阻屏不太适合用手指,适合用笔点。或者指甲点。如果像用电容屏那样用指面按的话,往往会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需要每次开机都校准。除非不关机。

这个不可能阿,目前市面上大多数人机界面还是电阻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能阿,目前市面上大多数人机界面还是电阻屏的

是的,一般的人机界面屏质量都还好。纯点击的话,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
我的7存电阻屏也不好使,位置总漂。。有人说电阻屏只适宜小屏,7寸太大了,后来考虑电容屏流行了,电阻屏干脆弃用了

网友:
我测过几款电阻屏,每次开机都会出现随机的偏差(已经保存过上次校准数据的)。不过偏差不会很大。如果你设计成大按钮就不会有问题。如果需要很精细就需要先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不太适合用手指,适合用笔点。或者指甲点。如果像用电容屏那样用指面按的话,往往会不准。 ...

那是电阻屏质量不好,好的电阻屏单点的体验不输于电容屏,并且还不像电容屏容易误触发,误触发在工业应用上有时是非常致命的

网友:
这个看你打算花多少钱了,10块钱以下是不可能买到好的,二手的倒有可能,我以前在淘宝上找了一家卖二手的,7块钱,但触摸效果绝对是顶级的,累计买了300多块后就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阻屏质量不好,好的电阻屏单点的体验不输于电容屏,并且还不像电容屏容易误触发,误触发在工业应用 ...

所以目前的HMI基本上都还是电阻屏

网友:
同求,最近也要用

网友C:
国产的电阻屏质量大多都很瞎,也很头疼,找了十多家生产厂家质量都不行,比淘宝上买的二手货差太多了,国产的屏都是想着把价格做便宜,很少有想着把质量做好,恶性竞争的后果就是想买质量好的东西越来越不容易了。只单点触摸的话电阻屏其实挺好用的,都是那些垃圾国产货把电阻屏的名声给败完了。

网友:
坐等有哥们提供稳定的触摸屏厂商;

网友:
广州大彩的串口屏怎么样,用过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电阻屏质量大多都很瞎,也很头疼,找了十多家生产厂家质量都不行,比淘宝上买的二手货差太多了,国产 ...

行家,佩服。

质量差的电阻屏,就算用再好的软件都白搭。

网友D:
考虑工控上的触摸屏吗
7寸的有大约4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工控上的触摸屏吗
7寸的有大约400多的

产品整体性上不喜欢上HMI

简单的东西上HMI是非常高大上的。特别是工控的控制。

网友E:
7寸的,威纶或是步科的便宜触摸屏380左右吧,这是国产一线触摸屏,质量还是不错的,用起来很不错,价格都接近7寸的液晶屏了,不用开模,写程序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寸的,威纶或是步科的便宜触摸屏380左右吧,这是国产一线触摸屏,质量还是不错的,用起来很不错,价格都接 ...

是的,正是这个原因,自己用屏做非常痛苦。划不来、质量不好等等

网友:
广州大彩,湖南迪文,的串口屏怎么样

网友:
前几天买了块大彩4.3的串口屏,还没来得及用,过年时间玩玩,没玩过组态屏

网友C:
楼主能接受多少价位的屏,今天采购送过来新找的两块屏,说是采用进口的膜,初步测试了一下效果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接受多少价位的屏,今天采购送过来新找的两块屏,说是采用进口的膜,初步测试了一下效果很棒。 ...

20元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