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02自己iar建的工程debugge注意的一点

楼主(2015-02-07):
今天用iar7.2建了个工程试试jlink v8可烧进去,还是运行的上次的程序,最后发现问题,如下图,选择上。

网友A: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选择上还是一个选一个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选择上还是一个选一个不选?

都选择上啊,烧不进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选择上啊,烧不进去的问题

选择后,看看对应的.board对不对,要选到IAR根目录路径中对应的.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后,看看对应的.board对不对,要选到IAR根目录路径中对应的.board.

感谢 ,这点还是忽略了。

网友C:
可以点击一下Edit按钮 查看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一步一步学FRDM-KE02Z(一):IAR调试平台搭建以及OpenSDA两种工作模式设置
http://www.cnblogs.com/surpassal/p/KE02Z_lab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点击一下Edit按钮 查看一下是否正确

Edit 怎么查看Debu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一步一步学FRDM-KE02Z(一):IAR调试平台搭建以及OpenSDA两种工作模式设置

我是按那个做的,不过用jlink v8就不行了,要参考另一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1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