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口叫什么名字?在淘宝上哪儿有呢?

楼主(2015-02-07):
上面的接口叫什么名字呢?我需要在网上一个和这个配对的接口哦

网友A:
这个接口叫CN-36,并口打印机就用这个接口,淘宝搜“57系列 36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叫CN-36,并口打印机就用这个接口,淘宝搜“57系列 36P”。

谢谢大师!

网友: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网友:
这是36针的并口吧,大部分爱普生票据打印机就用这个

网友B:
好像是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打印机的。。

就是打印机的接口哦 但是我不知道在网上买座子应该怎么查找,当时是买的时候没看好买错了 有5米长 又舍不得扔掉  就再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印机的接口哦 但是我不知道在网上买座子应该怎么查找,当时是买的时候没看好买错了 有5米长 又舍不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