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思卡尔的芯片的封装在哪儿下载呢?

楼主(2015-02-08):
在官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哪下载封闭,TI有提供bxl的封装,不过要转换成需要的封装类型,飞思的在哪下载啊?找不到呢?

楼主:
没有人画过么?怎么找的封装?还是用的别家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画过么?怎么找的封装?还是用的别家的呢?

自己画吧

网友A:
封装都是标准的,官方是有封装尺寸图,楼主可以找到对应的封装尺寸图自己画。不知道你要找哪款芯片的什么封装,可以帮你找个尺寸图。

楼主:
找标准的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都是标准的,官方是有封装尺寸图,楼主可以找到对应的封装尺寸图自己画。不知道你要找哪款芯片的什么封 ...

好吧,那就去别家找吧

网友B:
好像没有做好的封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做好的封装哦

官网上是没有,用标准的了只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是没有,用标准的了只能

标准的需要小心核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需要小心核对过

封装的话看下尺寸,原理图的话要一个一个pin的对一下

网友D:
记得本版以前有个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的话看下尺寸,原理图的话要一个一个pin的对一下

是的,这很容易搞错,我画个14脚的就不小心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本版以前有个pdf

哪个PDF没有用

网友E:
官网有对应的封装尺寸图PDF的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nfo/98ASB42844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本版以前有个pdf

pdf的封装只能按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有对应的封装尺寸图PDF的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shared/doc/package_info/98ASB42844B.pd ...

找到了pdf了,没找到直接可用的封装库

网友:
可以用AD的向导做,参考Datasheet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pdf了,没找到直接可用的封装库

目前是没有AD的库,可以自己照着尺寸画下。

网友:
自己画吧,封装用别人的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疑按照datasheet自己画

网友:
有这功夫封装都画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