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的JTAG坏了修复成功

楼主(2015-02-08):
前天没事干,把原来的FPGA板子拿出来,发现JTAG下载有问题,如果用带74hc244的USB Blaster下载,就成功。如果用没有电流驱动的USB Blaster下载,也就是USB Blaster内部的EPM240直接下载,就失败。检查发现TDO与GND只有30欧,想起网上的修复方法,但是万用表电流档坏了。于是TDO直接接可调电源vcc,gnd直接接电源gnd。电源电压一点点调高,电阻不断测试。vcc=5v,接了2秒,测TDO与GND有5k,再下载成功。供大家参考

网友:
什么原理这是?

网友:
请教详细修复方法,还有你加电后测电阻阻值变大是什么回事?

网友:
楼主提供的偏方还不错,待我哪天我的 JTAG 也发生问题时我再来试试。

网友:
把IO脚的N-MOS G极电荷泄放掉吗?

楼主:
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jtag,2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