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语音信号出现诡异杂波,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5-02-08):
小弟最近在做DSP从AD7606同步采集6路语音信号,代码是使用一个定时器去定时开启中断,进入中断去启动AD转换,然后拿取数据。采集出来的语音信号有电流声。转换成语谱图如下:

初步猜测可能电源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得到更诡异的交叉杂对称杂波:

最后直接用电池,结果得到扭曲对称的杂波:

第一次搞音频,还盼有经验的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频率?。。。。有点昏啊,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频率?。。。。有点昏啊,不太懂。。。。。

是的,横坐标时间,2s,纵坐标频率

网友:
怎么那么凌乱的?

楼主:
木有人?顶上去啊啊啊。。。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
顶上去啊,好几天了,没人回应吗

网友:
简化之
只采集一路, 不使用中断,不启动AD, 或者不开AD,  只获取数据,或者 其他外设全部关闭 , 等等  反正能怎么简化怎么弄 ,看看什么东西导致的
或者 旁边注入一个5k的声音发生装置 ,看看采集到的是什么样的
仅供参考

网友:
用标准信号测试看看,查找噪声来源

网友:
帮顶,顺便推荐在ADI中文技术支持论坛发帖提问,资深的ADI亚洲技术支持中心专家团队坐镇,提供全面技术支持,48小时内快速解答各种技术疑问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   或者看看这些问题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
图太不清了

网友:
使用标准信号源测试

网友:
应该是ad前端采样电路的设计问题

网友:
采集电路可能有问题, 出交流声那就是真有交流进入, 最好上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可以先用示波器确定下你电压的稳定性,是不是PCB做的有问题。

芯片的采样范围可选±5,还是±10,接口电路的连接时候有问题。

这个需要看AD7606手册了,一共是8路信号输入,可以分为两组使用,

一组4个通道,看手册上面有讲到,一组的4个通道中,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会出现干扰。

需要进行一定的处理。

网友(2015-03-12):
采样通道是否共地?共地的话可能有cross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