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手机了,请问三星S5是否值得买?

楼主(2015-02-08):
如题所问。

我还是挺习惯三星的手机的,不过,我用过的三星手机入手时都没有超过1500元的。(港水,淘宝,比最新型老一代,所以便宜。)
拼人品的啦,在淘宝上买了三四部水货机了,都没出过啥问题。眼睛擦亮,太便宜的不要买,一般没事。楼下就不要吐槽我在假货宝买东西了。

本来打算等三月份三星S6上市之后,S5就有可能跌破1500大关了。
可是刚刚手里的红米出问题了。所以我的购机计划要提前了。

目前三星S5的水货价钱是2000+。
众所周知,三星又称SameSung,2000左右的价钱似乎就没那么吸引我了。
S5除了加了指纹功能还有别的亮点吗?

顺便问一下,有用过小米4的吗?好用不?
我觉得小米4也挺漂亮的。也是2000+。
要是小米4没啥大问题我就告别三星了。

楼主:
哦,对了,我上一部手机是三星S3,因为S3和洗衣机不兼容,所以换了红米。
对比发现小米的硬件方方面面都要比三星差一大截。
别的还能忍,但是红米的摄像头实在是差。

那么问题就来了,

请问小米4的摄像效果怎么样?
不求完美无瑕,只要它的效果接近S3就可以啦。

网友A:
很显然买华为撒,,

网友:
骚尼路过,我是来黑小米的

网友B:
你的红米还不够吸取教训!红米带着耳机音量在1一5是没有声音,6时声音很大,长期使用肯定损坏听力!操雷军骗子全家!

网友:
note3二手2000楼下

所谓水货其实百分之八九时十都是翻新,拼装,版机。
7天机现在很少了几乎绝迹。
现在翻新水平可以将iPhone5翻成i5s当新机卖。三星机基本不离柜台就能全套配齐。

网友C:
华为,小米太不要脸

网友D:
刚买了小米4,除了GPS搜星真的不入2s,如果楼主经常开车用GPS的话还是算了吧!其他手感和各项性能完爆2s,屏幕很爽,手感不错。以为肯定会不习惯大的手机,没想比2s手感还要好。只要是薄了

网友:
三星的屏幕和摄像头确实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小米4,除了GPS搜星真的不入2s,如果楼主经常开车用GPS的话还是算了吧!其他手感和各项性能完爆2s, ...

请问2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红米还不够吸取教训!红米带着耳机音量在1一5是没有声音,6时声音很大,长期使用肯定损坏听力!操雷军 ...

我这只红米用了近四个月。还真没碰到什么大毛病,音量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买华为撒,,

反回键在左边的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小米太不要脸

实用至上。不黑任何人,不粉任何人。

网友:
我用的就是S5,除了样子难看点,其它都还行,不过指纹比苹果差点。

网友:
很长一段时间没买过三星的手机了。我用过的水货手机中就三星的坏过,其中还包括一部三星行货手机(还好在保修期内)。
开始我还怀疑我人品问题,后来我两个同事的三星手机也坏了。所以这两年选手机基本上没考虑过三星的。

网友:
推荐华为,有些华为手机没有实体按键,屏幕上的按键可以设置位置,把返回设置在右边,三星手机信号不行,价高质次,

网友:
2000价位何必考虑国产……

网友:
和洗衣机不兼容...
你也是个逗bi
推荐5s

网友:
和洗衣机不兼容...这话说的,同求兼容洗衣机的手机。

网友:
我觉得可以买!不要老是买很过时的东西。
不过个人不喜欢三星。

网友:
我在用S4,已经感觉到很卡了, 但是劝你别买小米魅族那些, 我几个亲戚都买了,经常死机。 我的三星,他们的小米,该卡的同样卡,不卡的时候,他们死机我不死机哈哈~

网友:
伤心的就算了,用国货吧

网友:
2000的S5应该OK

网友:
安卓手机卡不卡,死不死机,好不好用,和安装在上面的软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
当时周围很多人买SⅢ,最后都骂爹,毛病太多,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三星了,可以考虑华为的

网友:
三星机屏幕真心的好,高清OLED,刚入手NOTE4

网友:
S5 还不如S4

网友:
三星手机——据我了解到的是一个升级系统能把手机升坏的神奇东西

网友:
魅族吧,MX4,我用着还行,比较均衡,某米太山寨了,跟Iphone长的一样。

网友:
感觉如果不是特别在意大屏幕的话,可以考虑苹果的老产品,比如5C或者4S,真心觉的用着舒服。我的三星S4现在总是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望。

网友:
G3路过,很稳定,就是切通话通讯录时会卡下。当然是否稳定,取决于装了些什么app。

网友:
买诺基亚咯。lumia830水货不到2k,应该能满足你绝大部分需求,除了系统体验没安卓 ios 的好之外

网友:
话说三星质量好的神话从NOT2字库门开始就已经被破了,我身边这两年入手三星的朋友好几个都转投其它品牌了,故障都是出奇的一致——信号不好,手机上看信号满格,别人打电话过来却是无法接通。我的NOTE2也遇到过几次,突然之间显示没有网络,重启才好了。我目前用的华为荣耀6,怎么说呢,屏幕真心没有三星的漂亮,摄像头马马虎虎吧,国产机都一个德行,硬件参数很漂亮,软件优化太差,凑合用吧。

网友:
我的红米一年内维修5次 ,给我换新的了,打算送人自己买个苹果。

网友:
你去淘个水果,300多刀

网友:
华为啊,这两年一直用华为的了

网友:
忘了说一句,安卓的手机如果不装太多软件还是很流畅的,这点和windows很像,我的NOTE2到现在还能用,不过就是审美疲劳了。还有苹果的设备,以前一直坚持将软件优化到极致,现在也开始走拼硬件的路了,动不动更新系统,4S估计很快就不能升级了。我手里有touch4、ipad3、mini2和iphone5,加上我的台式机以及笔记本都是黑苹果,也算是果粉了。要说系统的稳定性苹果确实不错,但是每一个版本的系统都对应着一款产品,touch4在4.XX版本时确实是很流畅,到5.XX已经有些吃力了,最后升级到6.16已经卡成马了。ipad3也一样,在5.XX和6.XX版本时刚合适,升级到7.XX时已经有些吃力了,升级到8就基本没什么流畅的感觉了,各种卡。iphone5升级到8还凑合,估计再升级就该卡了。所以如果要入手水果的产品还是当季的好。

网友:
1K5的S5?醒醒吧,我不知修过多少拼装机,翻新机了,很多都是某宝买的,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主板。

楼主:
还是更倾向于小米。我自用的三只三星,都是到手直接刷MIUI。

网友:
我不是来黑小米的,客观评价。小米三使用一年多,性价比还可以,但是现在发现系统和硬件的稳定性问题日益严重。系统反应变慢(可能安卓通病),偶尔会触摸失灵和花屏死机(这个绝对是问题,花屏死机必须要关机再开才行,直接点重新启动是不行的,启动到桌面直接再次花屏死机)。我用手机的使用习惯应该还可以,升级系统、清理垃圾什么的,应用也装得不算多。建议入手小米谨慎考虑。

网友:
国产的确实都不行,还是用水果。老婆的酷派,摄像头全花,拆机看来下,摄像头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建议魅族4,或者华为荣耀,小米,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更倾向于小米。我自用的三只三星,都是到手直接刷MIUI。

小米4,官方买的半年了,目前还可以

网友:
千万不要买垃圾小米就是了。

网友:
只要手头宽松,买三星最新最贵的准没错。。。。

网友:
三星掉价太厉害,而且三星手机也走下坡路了。。。买苹果吧,换个体验方式吧。别犹豫。

网友:
huawei 荣耀6,刚刚入手,就是要双卡和NFC功能
三星已经江河日下了,IP6太土豪
卡慢丑小米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小米4,除了GPS搜星真的不入2s,如果楼主经常开车用GPS的话还是算了吧!其他手感和各项性能完爆2s, ...

我用米4导航了半年, 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米4导航了半年, 没任何问题

我的也不大问题,但是信号真的不如2S!

网友:
犯错误了,图片这么大!版主能改一下吗?

网友:
楼上是济南的?老乡呀,我前几年也在齐鲁软件园附近混

网友:
结论:伤心不值得买,太多替代方案了

楼主:
小米4已入手。从此告别samesung。

网友:
还是换烂果子的吧,安卓越用越不爽

网友:
我刚用了s5两三天吧,感觉挺快,跟我的老爷机(moto里程碑2)比起来快多了,内部空间大,操作流畅,屏幕很清晰,摄像头效果很好。唯一一点感觉没有moto好的就是质感差,太轻薄了,感觉稍微一用力就会坏掉,跟里程碑的金属外壳没法比。同学的三星摔了几次屏就坏了,我的里程碑三年多不知摔了多少回,膜也没贴,现在看着还是很新。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