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功耗无线充电

楼主(2015-02-08):
小弟做一个穿戴设备,打算使用无线充电方案。
但是因为是一个人做项目,还在忙着写蓝牙程序以及APP,加上不太擅长做硬件。所以希望求助万能的阿莫,求人帮忙设计一下充电方案。
系统要求
1.锂电池容量为50mah
2.接收线圈直径控制在16mm以下
3.最好能使用PCB线圈作为接收线圈

这几天搜索了下论坛里的无线充电相关帖子,发现并没有特别针对于低功耗设备的方案,后来又去TI官网查了下接收芯片,然后找到一个有一定可能性的方案

http://www.ti.com.cn/tool/cn/tida-00318
这个方案使用的是BQ51003无线接收芯片和BQ25100充电管理芯片,虽然有设计文件但是没有介绍接收天线RX的参数(比如线圈粗细,线圈匝数等信息),

另外我的设备在充电处本身就已经存在另一块PCB板了,如果可以把接收线圈直接做到这块PCB上那就完美了,所以希望最好能用PCB线圈作为接收线圈,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干扰另一侧的电路。。。

每天写代码都写到2,3点,实在没有精力研究这个,所以希望可以有偿找论坛的前辈们帮忙设计一下,或者帮忙介绍外面的设计公司也行,拜托了!

网友:
RX线圈,一般都比较大的,大概 三分一个信用卡那么大吧,我之前拆过一个 爱乐普的,是一个直径2.5cm左右的盘线圈,厚度大概1mm. 线圈不一样,应该电容匹配一下就行了。    TX线圈,就很粗,

网友:
做可穿戴难吧,线圈都很粗很厚的,
要么就是效率感人

网友A:
哈哈 我可以做 具体参考GYENNO ONE

网友B:
我们的腕表,电池是100mAh的。自己做的无线充电,线圈不用太大,线径0.4就行,频率64K,线圈电感28uH,补偿电容100nF。
不到两个小时就充满了,问题是现在充电速度太快了,影响电池寿命,现成的充电管理芯片最小的充电电流也有50mA。

网友:
螺旋线,板载接收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腕表,电池是100mAh的。自己做的无线充电,线圈不用太大,线径0.4就行,频率64K,线圈电感28uH,补偿 ...

是的,充电速度快对聚合物影响很大,一般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时候都是把充电电流设置比较小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下moto 360的那个表,线圈在电路板上方,中间放一片隔磁片,这样就影响小了。充电方案比较成熟的有TI IDT F死卡尔,建议在这几家选择。线圈就找找给水果供应的哪家,先弄点样品测试

网友C:
楼主一个人搞嵌入式跟APP,很吊啊,有没有联系,有问题可以请教下,code就是个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下moto 360的那个表,线圈在电路板上方,中间放一片隔磁片,这样就影响小了。充电方案比较成熟的 ...

隔磁片其实就是铁氧体片,磁导率一定要大,这样才能将磁通聚集在线圈周围,而不是发散到更远的地方浪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可以做 具体参考GYENNO ONE

看了下觉得很不错啊,有没有时间帮忙做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腕表,电池是100mAh的。自己做的无线充电,线圈不用太大,线径0.4就行,频率64K,线圈电感28uH,补偿 ...

对对我也发现这些芯片充电电流都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个人搞嵌入式跟APP,很吊啊,有没有联系,有问题可以请教下,code就是个渣渣 ...

哈哈,都是现学现用的,只考虑实现功能现在,欢迎交流学习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可以做 具体参考GYENNO ONE

您好,您是知道哪个GYENNO ONE采用的无线充电方案吗?请教一下

网友:
ti的 那玩意就是我做的

网友D(2016-12-19):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腕表,电池是100mAh的。自己做的无线充电,线圈不用太大,线径0.4就行,频率64K,线圈电感28uH,补偿 ...

兄弟,你手环上的无线充电使用什么方案,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手环上的无线充电使用什么方案,可以介绍一下吗?

充电线圈还支持通信,保密的产品,对这块很敏感,不允许采用第三方的方案,所以都是自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线圈还支持通信,保密的产品,对这块很敏感,不允许采用第三方的方案,所以都是自有方案。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