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5 FPGA GTX外部差分时钟问题

楼主(2015-02-09):
设计GTX时发送速率至少为6G,想把GTX的外部参考时钟设计为可调的,通过FPGA IO来控制,又要保证时钟的精度,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时钟器件?

网友A:
时钟频率要改变,可以用DRP啊,手册里有
时钟芯片可以看看ICS843001,能满足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要改变,可以用DRP啊,手册里有
时钟芯片可以看看ICS843001,能满足要求不 ...

比如用一个PLL结构的时钟芯片或晶振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用一个PLL结构的时钟芯片或晶振什么的

这个芯片就是带频率合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就是带频率合成的啊

好像不行,我用GTX,只用TX部分,发射差分序列至少6G,不编码,所需要参考频率好像是300多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我用GTX,只用TX部分,发射差分序列至少6G,不编码,所需要参考频率好像是300多M ...

ICS843001可以输出300多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S843001可以输出300多M的

好像不行吧

楼主:
难道找的不一样?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是这个手册

网友:
是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