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出来个奇葩问题,请各位坛友帮忙看看是个什么情?

楼主(2015-02-09):
从三天前开始,我的宏基Aspire 5552G笔记本莫名其妙出了问题,首先是开机的时候直接黑屏,硬盘指示灯和无线信号灯都不亮,只有充电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亮着,但是风扇在转,而且硬盘也在转,开机的时候光驱也有动作;就是一直保持这个状态,然后等无可等,果断的强制断电重启,结果依旧,前后强制断电重启了五六次,终于开机成功,然后使用软件检测各部分驱动均正常,以为没什么问题,然后使用完关机之后,再次开机又是这个情况,而且开机更困难,强制断电差不多十次才开机,昨天用完关机,今天又开不机了,可能还是需要折腾,哎。我看了了资料说是主板或者显卡或者CPU出问题了,但是这个也太笼统了,所以请各位坛友帮帮忙,看看什么情况!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先看看bios,回复到出厂设置,
然后看看主板电池还有没有电,
最后看看内存,排线有没有松了,
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些,
还不行就要交给维修老了。

网友B:
内存松了,插久了,接触部分老化。

网友C:
hp的?……显卡问题较大啊,反正都是主板上的毛病,如该退役了,就莫要修了,可以找个对应的二手主板换上或许还能服役一段时间

网友:
检查下主板CPU周边电容有没异常

网友D:
用热风吹对主板吹十分钟再启动.

网友E:
我以前有台台式机也是这样,冷机启动时风扇转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反应,要拔电源再接通,重启几次后才能正常启动。而热机启动时就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的?……显卡问题较大啊,反正都是主板上的毛病,如该退役了,就莫要修了,可以找个对应的二手主板换上或 ...

宏基的Aspire 5552G,用了3年半了,之前没出过任何问题。这应该不至于到了退役的时候啊,现在玩使命6、7、8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有台台式机也是这样,冷机启动时风扇转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反应,要拔电源再接通,重启几次后才能 ...

那您后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冷机启动和热机启动又是怎么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吹对主板吹十分钟再启动.

这,笔记本不太好操作啊,再说总不能笔记本带出去还得随身带一个热风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松了,插久了,接触部分老化。

重新拆开处理过内存的金手指,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应该不是内存松了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CPU旁边的电容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CPU旁边的电容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查一下。

下班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bios,回复到出厂设置,
然后看看主板电池还有没有电,
最后看看内存,排线有没有松了,

这些招都试了,难道就只能交给维修了,这都用了三年半了,也没有什么保修什么的,这要是折腾主板或者显卡,恐怕得花不少银子啊

网友G:
显卡问题 ,不要拆腾了,直接上TB掏块主板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卡问题 ,不要拆腾了,直接上TB掏块主板换掉就可以了

额,这得不少钱啊

网友H:
多半是显卡,之前用的 T61p比这还惨,修理几次不行、换主板还是没多久就挂,再买笔记本就选集成显卡了,比独显可靠。你这都用了3年半了,算是很不错了。

网友I:
大多是显卡问题

还不一定是虚焊的那种

网友J:
搞不好就是一些工艺上的问题,用了几年,可能不断热胀冷缩形变导致虚焊或者什么异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这得不少钱啊

目测200左右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半是显卡,之前用的 T61p比这还惨,修理几次不行、换主板还是没多久就挂,再买笔记本就选集成显卡了,比 ...

确实是不错,经常用来玩使命召唤,没出过毛病,能挺这么久也确实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多是显卡问题

还不一定是虚焊的那种

额,不是虚焊,这看来是得掏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不好就是一些工艺上的问题,用了几年,可能不断热胀冷缩形变导致虚焊或者什么异常 ...

这个可能是哪些地方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200左右可以搞定

我搜了一下,貌似淘宝上没几家店有这个板子,而且都是三百多块钱,也不知道靠不靠谱,我之前有个学长也在淘宝上弄过换购,出了一百多块钱,把坏的板子给寄过去,店家寄一个好的过来,然后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宏基的Aspire 5552G,用了3年半了,之前没出过任何问题。这应该不至于到了退役的时候啊,现在玩使命6、7 ...

我有台惠普的也是和你现象差不多,找了n个商家都没有最终确诊,基本断定显卡那有问题了,哈花了不少银子,
最后淘宝200打样买了块主板+T8100,自己动手换上,现在照常服役,所以不必考虑维修,没有啥纠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错,经常用来玩使命召唤,没出过毛病,能挺这么久也确实挺不错的 ...

还是别用老本本玩使命召唤了,你可以用软件检测一下这个游戏是多么的耗资源,而且让显卡发热特别厉害,
可以看下你的散热是不是双管结构的,如果不是,玩游戏散热跟定跟不上,你的显卡灰常的危险,
我现在手上有台ThinkpadT系列,算是高配了,平时画板风扇都不怎么转,我也玩使命召唤,明显感觉有热气从键盘渗出来,一般我就玩2小时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用老本本玩使命召唤了,你可以用软件检测一下这个游戏是多么的耗资源,而且让显卡发热特别厉害,

现在已经不玩了,一年前玩的比较多,游戏确实很耗资源,说得实在点,,使命召唤这类游戏感觉都是拼电脑配置的,我这先回去自己折腾一下看看,实在不行也只能淘宝弄一个板子换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不玩了,一年前玩的比较多,游戏确实很耗资源,说得实在点,,使命召唤这类游戏感觉都是拼电脑配 ...

看到你上的图片了,和我猜测的一样,单管散热。中间那个应该是显卡了,玩游戏显卡发热比U高,在中间又里散热口那么远的位置,还经过有一定温度的U,散热可以想想了,
这里可以看看thinkpad的双管散热设计,应该可以断定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后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冷机启动和热机启动又是怎么个说法?? ...

没解决,忍了一年后把机子扔了买新的。

冷机启动就是关机较长时间后启动,例如昨天关机后,今天启动。热机启动就是计算机运行一段时间,关机后马上启动,像关机重启之类的。

网友K:
我有一台华硕的,插上交流电有时候开不了机,现象跟你这差不多,然后就只能拔电池,奇怪的是不插交流电每次开机都很顺利,于是我每次都是先开机,等过了自检再插上交流电

网友L:
过了质保就买新的吧,笔记本已经不是耐用消费品了。

网友M:
  看起来成色还蛮新的,楼主买了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成色还蛮新的,楼主买了多久啊?

11年国庆节的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过了质保就买新的吧,笔记本已经不是耐用消费品了。

额,过了保质就买新的,这少说也得几千块钱啊,这又不是几十块钱,苦逼电工哪有那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台华硕的,插上交流电有时候开不了机,现象跟你这差不多,然后就只能拔电池,奇怪的是不插交流电每次 ...

我这不知道什么情况,插着交流开机和不查开机都是一个样,反正都得扒几次电池才行,今天还不知道扒电池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上的图片了,和我猜测的一样,单管散热。中间那个应该是显卡了,玩游戏显卡发热比U高,在中间又里 ...

确实是单管,有时候运行大软件时间久了感觉就挺热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直接放大招,换主板

网友N:
同我去年的现象基本一样,应该是硬盘快挂了

网友N:
宏基的笔记本真不行,用2年基本有问题,加公司的一共用过3个,2个硬盘不到两年就坏了,资料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宏基的笔记本真不行,用2年基本有问题,加公司的一共用过3个,2个硬盘不到两年就坏了,资料全没了 ...

额,我感觉性价比挺高,挺皮实,稳定性也不错,我这个硬盘是西部数据的,我这个用了三年半了,整体都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
拔掉一条 内存试试。

网友:
另外就是可能 显卡虚焊。

但是还是建议拔掉内存试试,每个插槽都试一下。两条内存互换再试试。

网友:
换主板嘛

网友:
排除法撒,先pe启动,如果能正常就是系统问题。如果还跟描述一样就是硬件,这时在考虑内存,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我去年的现象基本一样,应该是硬盘快挂了

不是吧,就是开机的时候有问题,开机成功之后用软件检测硬盘,硬盘没有坏道什么的啊,这不至于硬盘要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显示器的话,外接一个显示器,按完电源开关立刻合上笔记本盖子,看外接显示什么情况。光看描述,感觉也有 ...

有外接显示器,测试过了,按完电源开关然后立刻合上盖子,但是外接显示器也没有反应,没有收到信号

网友P:
有个宏基的本,曾出现正常使用中,突然黑屏的现象,最后排查是显卡一颗供电IC虚焊导致;当时,维修老初步判断显卡问题,加焊显卡无果,又拆换CPU下面电容,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个宏基的本,曾出现正常使用中,突然黑屏的现象,最后排查是显卡一颗供电IC虚焊导致;当时,维修老初步判 ...

我这个是冷开机的时候有问题,只要开机了就能正常使用了,正常使用倒是没出现过其它问题

网友:
有时候电脑奇奇怪怪的能搞死人。是不是显卡或者CPU那儿接触不良?

网友Q:
以前有部宏基的笔记本用了两年就挂了,送去厂家修要两千多就没修了,以后再也不买宏基!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前有部宏基的笔记本用了两年就挂了,送去厂家修要两千多就没修了,以后再也不买宏基! ...

有人推荐说外星人的很不错,结果我随便搜了一下价格,瞬间吓到了,哎,还是修修这个破电脑算了,看看淘宝上合适弄个主板换一下算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掉电,你这个估计也是主板坏了,换主板吧

网友R:
楼主拿去修吧。
我的4736G去年也是要强制开关电源按钮好几次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有时用着用着就会莫名的死机,到最后直接不能开机了。(按开关按钮反应了一下就直接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拿去修吧。
我的4736G去年也是要强制开关电源按钮好几次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有时用着用着就会莫名的死 ...

额,修就算了,我看淘宝上弄个主板也就300左右,去修的话还不定被黑多少钱呢,貌似去修的只要涉及主板的动辄就上千!

网友S:
三年前开始出问题,相信也用了不短的时间了吧。现在都该换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三年前开始出问题,相信也用了不短的时间了吧。现在都该换一个了。。。

额,是三天前,不是三年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是三天前,不是三年前!!

sorry,太浮躁了,没看清楚,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修就算了,我看淘宝上弄个主板也就300左右,去修的话还不定被黑多少钱呢,貌似去修的只要涉及主板的 ...

我用了四年的机子,在深圳的维修点修的,400RMB。说是什么南桥有问题。

网友T:
多半是显卡要做BGA了,虚焊了~ 你用手指按着显卡芯片开机开机看看

网友:
一般是显卡需要重植BGA,网上说的。

网友U:
重植坚持不了几个月,一般是散热不良芯片内部虚焊,换一个新的显卡ic重植能解决

网友V:
看照片里内存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照片里内存没插好。

内存重新插过,可以确定内存没有问题了,不过我很奇怪的是前段时间又连续十几天正常,但是从昨天开始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重植坚持不了几个月,一般是散热不良芯片内部虚焊,换一个新的显卡ic重植能解决 ...

这个换显卡IC怎么搞??这个新的显卡ic重植不太懂,貌似挺麻烦的,看网上的重植显卡教程,没有专业的设备成功率貌似很低,看板子上的那些BGA器件,貌似没有专业的工具没法搞吧
坛子了有位坛友弄的重植BGA看着倒是挺容易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9614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多半是显卡要做BGA了,虚焊了~ 你用手指按着显卡芯片开机开机看看

很可能是虚焊,前段时间连续十几天没出现问题,可是从昨天开始又出现这个问题,开机的时候总是折腾好长时间,按下开机键,除了电源灯,风扇有动静,硬盘灯和无线信号灯都不亮,强制关机重启多次(不确定次数,很随机),然后才开机成功,郁闷死我了

网友:
能插拔的都拔下看看  有没有虚接错的可能 接线柱,铜片,插针
然后摇一摇, 再看看电容的肚子

排除硬件后恢复出厂 default

网友W:
看现象应该是硬件故障了,主板可能有问题,我以前的方正笔记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换主板后恢复的,维修说是显卡芯片的问题,笔记本一般是显卡、cpu、主板都是一张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看现象应该是硬件故障了,主板可能有问题,我以前的方正笔记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换主板后恢复的,维修说是显 ...

很有可能就是主板问题,换主板略微麻烦,不到不得已还是不想换主板!

网友X: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就是主板问题,换主板略微麻烦,不到不得已还是不想换主板!

如果是主板问题从淘宝买块主板自己换上即可。
去年LPDELL本本电源管理坏掉,维修中心说至少要900块,结果淘宝150多买了块换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X:
如果是主板问题从淘宝买块主板自己换上即可。
去年LPDELL本本电源管理坏掉,维修中心说至少要900块,结果 ...

换主板这个我看了一下,淘宝上二手的主板也得300左右,除此之外,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资料,有的说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导致开机过程中COMS等相关启动信息没法启动,折腾多次之后才开机成功,可能是电源接通的时候给主板电池充电的缘故,等到主板电池充电到一定程度,然后又可以开机了,但是没想明白的是主板电池一般不都是纽扣电池,这种电池貌似不能充电吧!

网友X:
引用 楼主:
换主板这个我看了一下,淘宝上二手的主板也得300左右,除此之外,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资料,有的说可能是主 ...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CMOS电池可以去掉。系统照样启动。
电池也不可能充电,一个没有充电电路,二来主板上电池是一次性的,无法充电。
最好排除一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导致的。
如果是主板问题就只能换主板,真的维修,费用会很高,不如买一块主板。有些二手主板也可以用的。

网友:
CMOS 电池主要是供应主板RTC及一些设置。掉电后,系统是可以在DEFAULT下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CMOS电池可以去掉。系统照样启动。
电池也不可能充电,一个没有充电电路,二来主板上 ...

主板电池这种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充电这种说法也不太可能,但是CMOS电池去掉,启动电脑说是容易损坏南桥,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到网上说主板电池一般4年左右就没电了,我的本用了三年半了,加上出场时间到销售时间,基本也差不多4年,所以感觉种种巧合凑在一起了,实在不行也只能换个主板,网上淘的也都是拆机件,稳定性也知道怎样!

网友X:
要电池没有损南桥,那电池坏主板不要跟着换啊?
完全没有根据。
偶尔的无法启动,可能是某些存储区域有问题,但是不是经常访问,一旦访问,数据出错,系统就无法引导。
在换主板前排除内存、硬盘跟其它可以拆卸的部件的问题的可能。不要换了主板后才发现是内存或硬盘的问题
还有必要检查一下电源键,是不是偶尔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淘宝上买,不要急着确认收货。
装好后可以连续开机几天,不死机么基本上就OK了。

网友Y:
集成显卡,换根内存条试试,我的acer快8年了,现在用来看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X:
要电池没有损南桥,那电池坏主板不要跟着换啊?
完全没有根据。
偶尔的无法启动,可能是某些存储区域有问题 ...

这个主板电池我也认为只是与RTC有关,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主板,如果影响到整个主板,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恐怕不足以支撑几年,明天周末,回去再次拆了看看是什么情况,是在不行送修或者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Y:
集成显卡,换根内存条试试,我的acer快8年了,现在用来看电影

这个是独立显卡,换根内存是何解啊?我这个本来是2G的内存条,大概两年前我又扩展了一个2G的同型号内存,一直也没出过问题,只是近期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出现开机无显示,然后强制断电再开机,折腾几次才能开机成功,开机成功之后用软件检测各部分驱动也都正常,硬盘也没有坏道,这种找不到毛病在哪确实很坑!

网友Y:
独立显卡,必须要集成的先工作,这个和台式机的不一样,我测试过,可能不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Y:
独立显卡,必须要集成的先工作,这个和台式机的不一样,我测试过,可能不正确,仅供参考 ...

这个不懂,您能否说说您的测试情况,大概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X:
要电池没有损南桥,那电池坏主板不要跟着换啊?
完全没有根据。
偶尔的无法启动,可能是某些存储区域有问题 ...

您说的这个某些存储区域有问题,大概可能的是哪些啊?

网友Y:
内存条只装一根试试,交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Y:
内存条只装一根试试,交换试试

OK,这种方式也试试看!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电池我也认为只是与RTC有关,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主板,如果影响到整个主板,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恐 ...

电池只在主板停止供电的时候输出,工作时是用外接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电池只在主板停止供电的时候输出,工作时是用外接电的

额,不是,我说的主板电池是上面的那个类似纽扣电池之类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是,我说的主板电池是上面的那个类似纽扣电池之类的电池!

就是纽扣电池啊

网友:
TB上找主板以旧换新吧,最简单,Thinkpad E420出现过类似问题

楼主(2015-04-13):
引用 网友N:
同我去年的现象基本一样,应该是硬盘快挂了

这个硬盘快挂了是什么情况啊?我拿去宏基的售后检测,他们说是显卡坏了,但是发给另一个维修的,检测之后说是显卡没有问题;我这也是醉了!难道是硬盘真要挂了。。

网友:
以前的台式机出过类似现象,当时是显卡和硬盘有问题,20块钱淘了块显卡,硬盘拿朋友个旧的就又活了,不过N年没用了,哪天扒出来通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