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AD模块,在转换之前,都会自动校验一下吗?

楼主(2015-02-09):
请问,单片机AD模块,在转换之前,都会自动校验一下吗?
就是单片机芯片自动上电校验?这个校验有多大作用,如果不做校验,会有影响吗?

网友:
ad模块的校准,如果有相关寄存器,需要使用代码去校准的。楼主你使用的是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一般不会自动校准的,需要程序配置一下执行校准操作.校准可以降低INL和DNL

网友:
哪有这么好的事,自动,需要你编码去做

网友:
官方有些自动校准的代码,不知道楼主用的芯片型号具体是多少,可以帮你找些参考代码。

网友:
自动校准?没用过这个功能 不用这个功能也不影响吧

网友:
每次都自动校准  那转换速度能上去么

网友:
不会自动校吧,要不每次不就成不同的值了么

网友:
每次开机时校一次就行了,不是每次开始转换时都要校

网友:
有的不做,估计会影响精度

网友:
这个看芯片吧,有的都没有这个功能,有的可以设置

网友:
主要 看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