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48复位脚当做普通IO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mega48的复位(nRESET)是在第1脚,这个脚另一个功能是PC6

配置熔丝位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 Reset Disabled (Enable PC6 as i/o pin); [RSTDISBL=0]

如果想要把它当做普通IO口来用,这个选项勾取,是否会影响程序的ISP烧录?

网友A:
你这是缺IO用吗,RST一般是不挪作他用,万一挂了还能复位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缺IO用吗,RST一般是不挪作他用,万一挂了还能复位不是

作为知识储备,需要学习学习的呀

网友B:
一旦用于普通IO口后,就只能通过并行编程了,不可再ISP或者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旦用于普通IO口后,就只能通过并行编程了,不可再ISP或者DEBUG。

哦这样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