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3个严重占程序空间的例子,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5-02-09):
51单片机,总共8K程序,程序容量不够了,
看汇编能不能省程序,发现3个严重占程序空间的例子。
请教解决办法。

============================================================================
实现功能:New_Hour除以10,商给temp_H,余给temp_M

C程序:
        U8 temp_H,temp_M;

        temp_H = New_Hour/10;
        temp_M = New_Hour%10;
        ........

KEIL C51生产汇编:
        MOV        A,040
        MOV        0F0,#00A        ;0F0为B
        DIV        AB
        MOV        R7,A

        MOV        A,040
        MOV        0F0,#00A        ;0F0为B
        DIV        AB
        MOV        R5,0F0        ;0F0为B

最佳:
        MOV        A,040
        MOV        0F0,#00A        ;0F0为B
        DIV        AB
        MOV        R7,A

        MOV        R5,0F0        ;0F0为B
=========================================================================
实现功能:temp高4位与低4位交换,或后给LCD_Buffer[10]

C程序:
        LCD_Buffer[10] |= (temp << 4) | (temp >> 4); ;

KEIL C51生产汇编:
        MOV        R7,A

        SWAP
        ANL        A,#0F0
        MOV        R6,A

        MOV        A,R7
        SWAP
        ANL        A,#0F0

        ORL        A,R6
        ORL        036,A

最佳:
        SWAP
        ORL        036,A
============================================================================
实现功能:4字节带C左移

C程序:
        YK_Data[3] = YK_Data[3]<<1;
        if( (YK_Data[2] & 0x80)!=0 )
        {
                YK_Data[3] ++;
        }

        YK_Data[2] = YK_Data[2]<<1;
        if( (YK_Data[1] & 0x80)!=0 )
        {
                YK_Data[2] ++;
        }

        YK_Data[1] = YK_Data[1]<<1;
        if( (YK_Data[0] & 0x80)!=0 )
        {
                YK_Data[1] ++;
        }

        YK_Data[0] = YK_Data[0]<<1;
        if( b_c ==1 )
        {
                YK_Data[0] ++;
        }

这个论坛上好像讨论过,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论坛真是卧虎藏龙。
莫老大:我愿意每个问题给30莫元,以表谢意。
        第1个问题给7楼。
        第2个问题继续。
        第3个问题给11楼。

网友:
就几个字节就觉得严重浪费的话,建议直接嵌入汇编

楼主: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不能换单片机,缺程序容量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代码优化,次一点的就挂一个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不能换单片机,缺程序容量啊

8K超过了多少?超过的不多的话,每行每句的看。

网友:
那就产生asm文件,然后,优化汇编代码。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提高优化等级,比如11级优化,Code优先。找不到11级优化的,自己将每一个可以打钩的地方都试一遍。
其次是换单片机。
再次是调用汇编。
再次是嵌入汇编。为什么这是个比上一个次一些呢,是嵌入汇编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很可恶。
再次是直接访问特殊寄存器,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做到自己心中有数。Keil C51的优化能力也就那样了,抱怨是没有用的。
第一个:
U8 temp_H,temp_M;
        temp_H = New_Hour/10;
        temp_M = New_Hour%10;

修改成这个,你自己看看反汇编:
U8 temp_H,temp_M;

        temp_H = New_Hour/10;
        temp_M = B;

第二个:除了调用汇编外,没有好办法。

第三个:那么简单,你居然折腾的那么复杂……你觉得直接对unsigned long左移或循环左移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提高优化等级,比如11级优化,Code优先。找不到11级优化的,自己将每一个可以打钩的地方 ...

谢谢takashiki

第一个问题,你的办法可行。

楼主:
第3个问题,我用共同体试了一下。
union YK_Name { U32 YK32; U8 YK8[4]; } YK;

  YK32 <<=1;

仅省5个字节。效果不好。

网友:
我有的产品用4K flash的51,为省程序空间也是各种的优化,差钱的产品,麻烦啊。那优化,从来都是开到最高的,还有优化各种算法来省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3个问题,我用共同体试了一下。
union YK_Name { U32 YK32; U8 YK8[4]; } YK;

第三个:

#define   rlcx(X)   CY=(bit)((X)&0x80), (X)=ACC    //产生 RLC X 指令,MOV A,X; RLC A; MOV X,A

CY = (bit)(YK[3] & 0x80);
        rlcx(YK[0]);
        rlcx(YK[1]);
        rlcx(YK[2]);
        rlcx(YK[3]);

运行结果:

反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

#define   rlcx(X)   CY=(bit)((X)&0x80), (X)=ACC    //产生 RLC X 指令,MOV A,X; RLC A; MO ...

请问,你用IAR还是keil
我用keil得不到你的程序。

麻烦你能给完整小程序吗?

网友:
看看,有点意思

楼主:
#define        rlcx(X)        ACC=(X),CY=(bit)((X)&0x80),(X)=ACC     //产生 RLC X 指令,MOV A,X; RLC A; MOV X,A

//==================================================================
void YK_Data_in_bit(bit b_c)
{
        bit        CY;

        CY = b_c;
        rlcx(YK_Data[0]);
        rlcx(YK_Data[1]);
        rlcx(YK_Data[2]);
        rlcx(YK_Data[3]);

============================================================

  38: void YK_Data_in_bit(bit b_c)
    39: {
    40:         bit     CY;
    41:
    42:         CY = b_c;
C:0x180B    A210     MOV      C,0x22.0
C:0x180D    9211     MOV      0x22.1,C
    43:         rlcx(YK_Data[0]);
C:0x180F    E523     MOV      A,YK_Data(0x23)
C:0x1811    33       RLC      A
C:0x1812    9211     MOV      0x22.1,C
C:0x1814    F523     MOV      YK_Data(0x23),A
    44:         rlcx(YK_Data[1]);
C:0x1816    E524     MOV      A,0x24
C:0x1818    33       RLC      A
C:0x1819    9211     MOV      0x22.1,C
C:0x181B    F524     MOV      0x24,A
    45:         rlcx(YK_Data[2]);
C:0x181D    E525     MOV      A,0x25
C:0x181F    33       RLC      A
C:0x1820    9211     MOV      0x22.1,C
C:0x1822    F525     MOV      0x25,A
    46:         rlcx(YK_Data[3]);
C:0x1824    E526     MOV      A,0x26
C:0x1826    33       RLC      A
C:0x1827    9211     MOV      0x22.1,C
C:0x1829    F526     MOV      0x26,A

程序可以。
但每句多了一个MOV      0x22.1,C

网友:
4字节带C左移

网友:
使用联合并把变量定义在BDATA区,先32位左移,然后再把CY送给最低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rlcx(X)        ACC=(X),CY=(bit)((X)&0x80),(X)=ACC     //产生 RLC X 指令,MOV A,X; RLC A; MOV X,A

/ ...

CY是51自身的进位标志位,不要另定义bit CY(不然会多出你上面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是51自身的进位标志位,不要另定义bit CY(不然会多出你上面的代码)

#define        rlcx(X)                ACC=(X),CY=(bit)((X)&0x80),(X)=ACC        //产生 RLC X 指令,MOV A,X; RLC A; MOV X,A

void YK_Data_in_bit(bit b_c)
{
//        bit        CY;

        CY = b_c;
        rlcx(YK_Data[0]);
        rlcx(YK_Data[1]);
        rlcx(YK_Data[2]);
        rlcx(YK_Data[3]);

去掉CY定义,编译会报警:
INT_YK.c(33):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INT_YK.c(34):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INT_YK.c(35):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INT_YK.c(36):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INT_YK.c(37):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compiling Key_Scan.c...
compiling LCD.c...
compiling OUT.c...
compiling Public.c...
compiling IIC_RTC.c...
目标未创建

好意思,头文件没有定义CY,定义好后,OK了。
增加定义如下:
sfr                        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位描述:     CY      AC      F0      RS1     RS0     OV      F1      P
        sbit CY         =   PSW^7;      //进位标志
        sbit AC         =   PSW^6;      //辅助进位标志
        sbit F0         =   PSW^5;      //用户标志
        sbit RS1        =   PSW^4;      //寄存器组选择位1
        sbit RS0        =   PSW^3;      //寄存器组选择位0
        sbit OV         =   PSW^2;      //溢出标志
        sbit P          =   PSW^0;      //ACC的偶校验位

网友:
汇编都知道怎么写了,就直接嵌汇编不就完事了。_asm

楼主:
原来是伪本征函数
给个资料

楼主(2015-03-13):
U8 code SWAP_ACC[] = {0xC4,0x22};                // C4   SWAP A    22 RET

        ACC = LCD_Tab_Small[Disp_L];
        (*(void (*)())((void *)SWAP_ACC))();
        LCD_Buffer[10] |= ACC;

===========================================================
U8 code SWAP_ACC[] = {0xC4,0x22};                // C4   SWAP A    22 RET
生成:
    swap  acc
       ret

(*(void (*)())((void *)SWAP_ACC))();
生成:
  rcall  SWAP_ACC

网友:
就这优化不了多少空间吧? 多次计算的 写成函数,多次调用,以牺牲速度换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