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更新总是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09):
笔记本是T440,将16G的SSD换成了64G的,装了阿莫的win7旗舰版(装在SSD上),总是更新后开机进行windows update配置的时候失败,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办法么?谢谢

网友:
目测遇到坑了,去windows系统之家看看,那些ghost的都很好使,装机很快,表示好用

网友A:
第三方的工具更新试试看?
原来阿莫也有win7旗舰版。 哪里啊?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Automatic Updates 服务被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的工具更新试试看?
原来阿莫也有win7旗舰版。 哪里啊?

amo之前发过一个资源的,在baudu云上,你在论坛搜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Automatic Updates 服务被关闭了

没有关闭,开着的

网友:
关闭自动更新  用第三方 补漏洞 就好了吧 ?  不然啊 关机 老是有那种半天更新关不掉

要么系统就重新装吧

楼主:
第三方软件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推荐个呗

网友:
关闭系统更新,一劳永逸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直接关闭系统更新 ,越更新越慢 !

网友:
直接上win10,不然上win8.1

楼主:
把更新关了,用驱动精灵打了剩下的补丁后将其卸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新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