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用i.mx283驱动9寸的屏,可行性?

楼主(2015-02-09):
要用i.mx283驱动9寸的屏,屏的型号还没有定,不知道这个方案怎么定,直接用不。i.mx283呢,还是还要加刷屏 ic呢?
有做过类似的前辈指导一下,感谢 了!!

网友A:
分辨率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重点。。。。

一般工业的9寸是分辨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工业的9寸是分辨率的?

分辨率是重点。9寸工业屏,有很多是800×480的,肯定无压力。要1024以上的,那就查查283规格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是重点。9寸工业屏,有很多是800×480的,肯定无压力。要1024以上的,那就查查283规格书吧。 ...

800*480也是283支持的最大的了。那1024以上的都是什么方案的?换主控还是加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0*480也是283支持的最大的了。那1024以上的都是什么方案的?换主控还是加芯片? ...

看你使用需求了啊,是要跑系统又要工业级的话,那用飞思卡尔imx6,环境不严苛要求不高,那用三星棒子的片子(S5PV210或者4412之类的),还便宜资料多。这些片子基本都是很大分辨率的,肯定大于1024的。要是不跑系统,对刷屏速度无太高要求显示显示静态界面的,考虑下NXP的lpc1788、4088、4357之类的(最大支持1024X768),开发周期短,就是官方代码包括资料相对ST不是很多。STM32F429最大分辨率也跟1788差不多,价格偏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使用需求了啊,是要跑系统又要工业级的话,那用飞思卡尔imx6,环境不严苛要求不高,那用三星棒子的片 ...

屏的驱动接口是VGA ?

网友B:
换主控还是加芯片,建议不要另外搞一块芯片了。283你都准备用来,那估计是要跑系统。另外搞定BGA和多层板神马的应该问题也不大。那肯定用单片方案了,用带LCD控制器的片子。另外加的驱动IC,一是价格贵,二是驱动分辨率有限,常见的也就支持些800*600的分辨率。另外有人用FPGA写程序做驱动屏的IC,再配合ARM的,估计也不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驱动接口是VGA ?

你要用VGA?高端片子(所谓MPU,跑linux之类的)一般有很多种接口,有TTL并口、VGA、LVDS等等。也有一些转换芯片可以将TTL 并口转换为VGA信号。单片机(MCU)带LCD控制器的一般都是并口TTL信号。

网友:
分辨率先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的驱动接口是VGA ?

不是,用不上V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还是加芯片,建议不要另外搞一块芯片了。283你都准备用来,那估计是要跑系统。另外搞定BGA和多层板神 ...

受益匪浅啊!感谢。

楼主:
先只是一个设想,没用具体方案呢,只想知道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重点。。。。

没用具体方案呢,只想知道可行性!

网友D:
可以找几个屏的厂家 询问一下这个芯片是否可以支持

网友E:
IC自带的驱动方案会占用DDR的总线,先计算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几个屏的厂家 询问一下这个芯片是否可以支持

屏厂家不管吧,有的只是卖屏,懂的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自带的驱动方案会占用DDR的总线,先计算评估下

需要计算那些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计算那些量?

记得好像MX283的显示BUFF是和SDRAM共享的
刷新的时候虽然用DMA,但是SDRAM接口只有一个

网友D: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MYD-IMX283开发板 看到 大概能支持9寸的800×600分辨率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MYD-IMX283开发板 看到 大概能支持9寸的800×600分辨率的显示屏 ...

283的手册上也有写,最大就是 800x 4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MYD-IMX283开发板 看到 大概能支持9寸的800×600分辨率的显示屏 ...

您 有这个开发板的资料么?若 有,可否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好像MX283的显示BUFF是和SDRAM共享的
刷新的时候虽然用DMA,但是SDRAM接口只有一个

您 的意思 是刷屏的时候会占用SDRAM的接口,而此接口的其他操作无法进行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 有这个开发板的资料么?若 有,可否发一下?

没有这个开发板的资料 没用过这个 可以和厂家联系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个开发板的资料 没用过这个 可以和厂家联系一下呢

好吧,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还是加芯片,建议不要另外搞一块芯片了。283你都准备用来,那估计是要跑系统。另外搞定BGA和多层板神 ...

请问,用FPGA写程序做驱动屏的IC会比用驱动IC便宜么?

网友:
观望 观望。。。

网友G:
楼主你好,楼上的朋友都给了一些意见都是可以参考的。我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关于i.mx系列的芯片是否支持某屏,首先你要看屏的接口是RGB还是LVDS还是MIPI的。然后要看一下i.mx芯片的参考手册看对该类屏支持的参数范围(通道啊,支持屏的分辨率等等)。最后要结合屏的数据手册(屏的分辨率等参数)是否符合i.mx芯片支持范围。关于屏的参数不确定的话,你要跟厂商确认。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用FPGA写程序做驱动屏的IC会比用驱动IC便宜么?

不一定,看你选什么方案了。CPLD或FPGA也好,还要再加一块SRAM或者SDRAM,成本也不低了,还要多烧一份FPGA或CPLD的程序,不过如果搞定SDRAM的时序,那显存能搞大点有点优势。刷小点的屏,MAX240+SRAM = 10 +15 = 25块钱,不过SRAM只有几百K至1M,太小了。刷大点的屏,比如MAX270 + SDRAM也要20多块了吧?CPLD/FPGA方案我之前了解了下,最后还是玩NXP的片子去了。 我觉得,一般应用还不如用LPC1788+SDRAM了,显存也大,单片搞定,价格1788也就35块钱甚至更低。低档带FSMC的STM32 + RA8875 怎么也要30块多了,显存还很小。LPC1788要是SDRAM挂个8M显存就几块钱,刷图片爽歪歪,还可以扩到好几十M。 要是跑系统,那反正也不需要FPGA做显卡了,MPU基本都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楼上的朋友都给了一些意见都是可以参考的。我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关于i.mx系列的芯片是否支持 ...

好的,感谢,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看你选什么方案了。CPLD或FPGA也好,还要再加一块SRAM或者SDRAM,成本也不低了,还要多烧一份FPG ...

1788可以直挂SDRAM么?好像STM32的不行,是么?

网友B:
stm32f429/439可以,不过很贵。1788也可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29/439可以,不过很贵。1788也可以,很便宜。

原来问过,405 要90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再查查看

不客气的哈~~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