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艾利和听感比iphone好很多(个人感觉)!

楼主(2015-02-09):
翻出了高中时代(03年)的艾利和mp3,顺便买了条耳机VSD1,听感非常好,低音有弹性不浑,高频清澈,于是特地对比了iphone,发现艾利和反而更好。前端时间买了个国产的播放器iBasso DX90,简直就是坑爹,连山寨手机都不如!!折了三百,2500给出了,现在国产的播放器有很多水军啊

网友A:
我也觉得老的艾利和好听。但是,实在是太老了,电池都不怎么顶得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老的艾利和好听。但是,实在是太老了,电池都不怎么顶得住了。

一节两块五5号电池,能听十个小时左右

网友:
e10一个,iriver做工音质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也是老到不能服役了。。。

网友B:
DX90好像还好吧?还是用的901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两块五5号电池,能听十个小时左右

我的是内置锂电的,那电池尺寸还不太好找,懒得换了。
那机器还带点初级的MP4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90好像还好吧?还是用的9018?

真的很渣,外形比较好看而已,系统是安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渣,外形比较好看而已,系统是安卓的

没听过。。
我只知道我手头有个X3,音质很一般,而且操作还反应慢。

网友:
iPhone的音质本来就垃圾。当年风靡一时的艾丽和效果确实可以。

网友:
LZ的是IPHONE几啊,我一个4S和6,感觉6比4S好很多。还有和耳机也有点关系吧。

网友:
iphone不注重音色,即使是ipad也是如此。

网友:
所有离开具体曲目的硬件评测都是不客观的。
说硬件好坏时,必须加上听音条件。
比如评播放器,要说明用什么曲子,什么耳机(或者什么功放,什么音箱)

比如用的活塞耳机去测,那么结果只能呵呵了。

还有一种技术叫均衡,人为做频响曲线,再好听也是失真,做出来的曲线不能兼顾不同音乐。

网友:
其实艾利和确实是不错的,

网友:
超市不能试吃,你难道没有试听?

网友C:
我的是这个,原机是128M的,自己改了1G内存。这个机机现场录音效果很好啊。

这机机加森海塞尔的MX500,陪我走过了大学时光。很是怀念,现在还能用,按键啥的手感都没变。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这个,原机是128M的,自己改了1G内存。这个机机现场录音效果很好啊。

这机机加森海塞尔的MX500,陪 ...

这是经典的太空船,我也还收藏到一个,灰色的,音质的确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经典的太空船,我也还收藏到一个,灰色的,音质的确杠杠的

听过更好的之后,也只能说还行了,比很多MP3音质要好,有音乐味。 但是跟好的DAC比起来,差距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