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软件在下载到EPCS时出错,都是99%Quartus死掉,求指点

楼主(2015-02-09):
下载到99%时Quartus软件就崩溃,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点,用的是EPCS64,采用3片级联,用两片级联调试时还一直都没问题,今天换成3片的模式时就出错了

网友:
刚在黑金群里看到你发言,你烧写别的程序会这样吗?比如别的片子或别的小程序试试

网友:
我也试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CPLD硬件坏了~还是全新的,哎。。。

网友: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或许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