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怎么保证玩四轴时候的安全

楼主(2015-02-09):
我想很多男孩子小时候都喜欢那种弄飞起来的东西:从纸飞机,到遥控直升机,再到航模,或者DIY四轴。
当然我也是,感觉这是小时候的“想飞”的梦想。

工作后,从事的也是电子相关的工作,而且平时也喜欢摄影什么的,所以希望弄个玩玩,况且最近一直很火。
但是,本人很怕死,更怕死的很惨。几万转的电机再加锋利的桨片不是闹着玩的。

要不各位玩家给点心的体会:
自己在玩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如何做好防护?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也要保护机子。

现在还是门外汉,没有什么概念。

网友A:
用套套套住该套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套套套住该套的地方

什么套?
套人(头盔?) 还是 套机(保护框)?

网友:
主要是防止 桨叶打到人

网友B:
还有防止打到豪车 !
论坛里有一图片,四轴把人家奔驰车给打啦

网友:
玩大四轴别买碳纤维的浆,否则削一下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
首先说明 航模不是玩具,航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玩模型之前,必须清楚整个流程,一步一步来,切勿心急,着急测试,因为很可能就炸鸡。。 提控回家。

玩航模是三分天上,七分地下,大部分时间是在调试飞机,修理,重在动手这个过程。

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飞机,不然伤到自己。如果测试姿态,可以先不安装螺旋桨。 如果安装螺旋桨 手始终不要触碰到螺旋桨的范围,

螺旋桨一定要固定紧,不然会射桨,很危险。 多轴分清楚电机的旋转方向,以及螺旋桨 正反安装。

试飞的时候找个人少的地方,切勿炫耀,到人多地方。 推油门 轻轻的,不要过猛。 然后飞机分姿态,分机头时候 更要了解飞机姿态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明 航模不是玩具,航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玩模型之前,必须清楚整个流程,一步一步来,切勿心急 ...

航模不是玩具那是神马?航模不是玩具,神马是玩具?

网友:
刚开始,练习不要离地太高,慢慢熟悉属性,虽然在离地1m之内是非常难操作的
这样炸鸡也不会摔坏,等到熟悉之后再飞高一点,刚开始不要试图飞的太高,越高摔的越很。。。。
其实你们需要一个防护罩

网友:
空旷少人的地方 ,买成熟的商品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模不是玩具那是神马?航模不是玩具,神马是玩具?

它是危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航模不是玩具那是神马?航模不是玩具,神马是玩具?

按说你也是成年人,最基本的辨识力应该是有的,如果这点都分不清,就不要碰航模了。

1. 凡是未成年人,或者有碍制作和放飞模型飞机的疾病或残疾者,请一定要在身体健康和有阅读产品说明书能力的成年人的监督或者帮助下制作和放飞模型飞机。凡是有视力、听力、肢体、语言、行动等方面困难者,以及对于塑料、胶水有过敏史的人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安全,避免单独或直接参与这项活动。凡是有严重的心脏、血压、眩晕等不适合航空模型运动的疾病的人员,请千万不要擅自参与这项运动,在向你的医生咨询后决定是否参与航空模型运动

2. 在制作和放飞中,必须特别注意不要让婴幼儿、低龄儿童、盲人、过敏体质者、智障患者、精神疾病者,接触和靠近到模型和零件、工具、胶水、电池等,避免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状况。

3. 在航模制作中,一定要避免在昏暗、明火、沙尘、强磁场、极高温、极低温、密闭的室内、运动着的交通工具等环境。当模型制作完成后,余下的零件和工具应该归入你的工具箱子、模型包装盒内、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不要随意放置或丢弃

4. 在选择放飞场地时,请选择一块空旷、平坦、安全的场地。注意远离和避开人**通、建筑、公共设施和动物较多的地区和危险地带。如:
[1]车站、码头、机场、停车场、公路、街道、铁轨、航线、隧道、桥梁;
[2]高压电线、变电站、工厂、建筑基地、军事基地;
[3]Z.F.机关、外国领使馆、医院、市区人群密集的广场;
[4]山区、水库、河流、峡谷、茂密森林、冰川河面。
[5]军事、航空、司法等部门规定的禁区和不安全的地区。
[6]避免在黑夜、雨天、大风、大雾天、大雪天和极端的高低温气候条件。

5. 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在追赶高飞远去的模型飞机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留心你的脚下道路和周围环境。千万不要盲目跟踪追入上述第4条中的各个禁飞区和危险区,不要为了追寻模型飞机而做危险的行为,譬如:涉渡河水、沼泽;攀爬高山、峡谷和建筑物;穿越高速公路;擅闯私人领地;或者其他有危险和明令禁入的地带。假如你是借助交通工具去追赶模型飞机的,更加需要注意驾驶安全。 (要教育您的孩子有困难在家找家长,在学校找老师,比如:模型飞机飞到树上或水中(遥控赛艇、船模型在水中出故障)等千万别自己去冒险。)

6. 在模型放飞前,首先确认螺旋桨是同动力转轴安装牢固。同时在模型飞机前和螺旋桨旋转面前半球的15米半径距离内千万不能有人,防止被意外飞出的螺旋桨伤害。
放飞者千万不要将已经具备起飞动力的模型飞机机头对准自己或他人。也不要在小范围内同时起飞二架以上的模型飞机。在阳光下放飞时,需要戴好防紫外线的太阳镜,千万不要用望远镜对着太阳方向了望飞机!

7. 当模型飞机起飞或降落时,都不要迎面对着模型飞机,更不要模仿有的航模高手采取的空中手接模型飞机的方法,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当模型飞机着地后,千万要等它的螺旋桨停止旋转后再靠近拾取,拾取前应该注意采取以下措施:
[1]是电动模型飞机的,立即关闭动力电源开关。
[2]是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要等橡筋扭力彻底释放完,即螺旋桨停止旋转。
[3]是汽油发动机模型飞机的,要立即切断发动机油路开关。
[4]是遥控飞机的,要首先关闭遥控接收机的电源开关,再关闭模型发射机的电源开关以及油路开关。

8. 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操作者都应该在模型飞机的侧后方或者侧下方。千万不能在模型飞机的正前方。我们不赞同模型飞机直接在地面上起飞,虽然有许多专业水平的航模爱好者是这样做的。但是,对于广大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要想采取地面直线起飞而保证模型飞机不突然改变起飞方向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在地面起飞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会突然改变方向朝你或旁观者飞去(这可能是制作不准确、操作不熟练、地面不平整或风向突然改变等原因)。所以,正确的起飞姿势是,打开螺旋桨,用手轻举模型飞机机身,机头正对着风向(风正对着你的脸吹来)并且一定要举过头顶,朝着直线或者略微抬高机头于水平线成5~10度夹角的直线,用合适的臂力沿直线向前推出飞机后脱手。模型飞机的正确起飞也是一项技术,需要反复练习后才能掌握

9. 而对于遥控直升机,无论是电动还是油动的,特别提醒航模爱好者要注意飞行安全,任何遥控直升机都必须采取地面起飞和降落,直升机千万不要采取手上起飞和降落的动作。也千万不要在人群里飞行,因为在人群里或者人群头顶放飞直升机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

10. 假如空中的模型飞机突然朝你直接飞来而来不及躲闪的话,千万记住:马上举起夹紧的双臂来护住你的头部和脸面,同时采取下蹲的姿势。用这样的快速保护手段来减少模型飞机与你碰撞的机率和降低因碰撞而造成的伤害程度。千万不要惊慌的奔跑躲闪,要知道一般在空中,模型飞机的飞行速度是很快的!

11. 有旁观者观摩飞行时,应该提醒他们远离准备起飞和正在飞行、降落中的模型飞机。在举行集体航模飞行活动时,组织者更应该划出安全警戒线或树立安全警告牌,并且将各项安全注意事项提前告诉各位参与活动的人员。

12. 如果你是选用遥控模型飞机的,必须首先确认你选用的遥控设备的频率和功率是否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是否同正在附近使用的其他遥控模型设备的频率冲突;是否对附近的民用和军警使用的无线设备冲突。

13. 在遥控飞机的起飞前,你必须首先看仔细说明书,并且在地面上反复练习掌握遥控的基本要领后再去试飞。你必须清楚,遥控飞机的飞行乐趣和观赏性虽然很大,但是它的风险也很大,一旦飞机上天,遥控就不是万无一失的

14. 请注意:航空模型产品不是玩具,而是户外体育运动中一项特殊的运动器材---航空模型飞机!!!

网友:
简单说,你把航模当玩具,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玩具

网友:
没闲钱,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明 航模不是玩具,航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玩模型之前,必须清楚整个流程,一步一步来,切勿心急 ...

讲的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说你也是成年人,最基本的辨识力应该是有的,如果这点都分不清,就不要碰航模了。

你懂航模,但是你懂什么是玩具么?用来玩乐的物品就可以称为玩具。别跟我说,玩航模不是玩,有点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懂航模,但是你懂什么是玩具么?用来玩乐的物品就可以称为玩具。别跟我说,玩航模不是玩,有点装了。 ...

你要是这么定义,没什么问题。因为航模本身也参加玩具展,我们玩航模的有经常自诩是大人的玩具。
但如果拿对待玩具的态度来对待航模,那就是问题。
就好像在外国,仿真枪有时也经常出现在玩具展上,但是你不能把仿真枪当玩具交给一个5岁的小孩子

网友E:
说到玩具,刚毕业的头2年,就是做玩具飞机的,整天和澄海的玩具厂打交道,还因为在中国玩具论坛发过帖子,混了个精品,不知道算不算懂玩具。

航模是个大类,严格划分应该是体育器材和玩具化器材2类。当你说玩具时是在强调其玩具的一面,我们说航模不是玩具时是在强调其器材的一面。但你的言论依然是危险的,因为你是外行,你强调其是玩具,且不说别人,就是自己也是小看了航模的危险性。

航模伤人案例的不在少数,我就不贴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国家也曾发布《关于加强航空模型飞行场地管理的通知》,规定“遥控航空模型飞行的场地,飞行空域内不得有人或建筑群、高压电线等障碍物,任何情况下模型飞机都不得在人群上空飞行。”

所以,咬文嚼字,航模是玩具一点没错。但拿航模当玩具,就是那自己人和他人的性命当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玩具,刚毕业的头2年,就是做玩具飞机的,整天和澄海的玩具厂打交道,还因为在中国玩具论坛发过帖子, ...

我没说玩具就一定是安全的,玩具就一定可以给五岁的小孩子玩啊。这些都是你说的。

网友:
请先穿上钢铁侠

网友:
我看到有一种,外面有个支架罩着。。。碰撞了不会伤人也不会自残。。。

网友:
玩这个我担心的是小孩子,超市卖的小飞机,没点保护,真担心打到眼睛什么的

网友F:
小孩 可以玩  那种玩具四轴  就算桨叶打到手也没关系的,  大人玩的 那汇总    小孩就别碰了。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玩具,刚毕业的头2年,就是做玩具飞机的,整天和澄海的玩具厂打交道,还因为在中国玩具论坛发过帖子, ...

人家是来嘲讽拉怪的,没必要和他认真, 一个本来已有定论的事情,

网友:
开发的时候买保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孩 可以玩  那种玩具四轴  就算桨叶打到手也没关系的,  大人玩的 那汇总    小孩就别碰了。太危险。

有时候小孩子玩的那种直升机也危险,看着小孩子玩怪可怕。

网友:
电脑上装个模拟器练习几天再飞就容易多了,找个人少的地方,叫一个朋友帮忙看着,来人围观立刻降落,等人走了再飞。
然后还有每次飞行前的检查都要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防止打到豪车 !
论坛里有一图片,四轴把人家奔驰车给打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模不是玩具那是神马?航模不是玩具,神马是玩具?

此玩具指儿童玩具,没有可以想象的危险,或对危险严厉指出,撇清厂家责任。

网友:
可以先用玩具四轴练手,然后再玩精灵。
一定要找开阔的草地,千万不要人前显摆,自己玩高兴就行。

前天风大,想试试大酱精灵的抗风性能,总的来说不错,但是漂移惯性很大直接撞墙,两个螺旋桨都掉了,以为挂了,结果定睛一看,只是松脱没断,螺旋桨质量杠杠的!好在没人,切记!

网友(2015-06-21):
超大防撞圈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先练模拟器,有基本的条件反射后就很难伤到自己了(当然把自己弄死的例子不是没有),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伤到他人,所以要去空旷人少的地方

网友:
觉得12楼讲的最全

网友:
航模螺旋桨削掉手指头 很轻松,所以玩航模必须戴手套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网友:
和电风扇一样,搞个罩子行不?

网友:
看完此贴,发现我在我小区里面调四轴PID是件很愚蠢的事情。有那么一次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最高速飞出去。幸好装墙上,四个桨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