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升级了CPU以后有神秘加成?(续)

楼主(2015-02-09):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944-1-1.html

楼主在这个帖子里说过,感觉音质变好了,似乎有点玄学成分。

那么,通过几天的使用,楼主发现有些地方确确实实变好了。不是错觉。

楼主在很早的帖子里提过两个问题:
一是,我发现我的笔记本打字打快了就爱丢键子,有些按键明明按了,却没出来,错字连篇。只好慢慢打字了。公司的老本子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公司的新本子i5cpu就没有这个问题。
二是,我在淘宝网的首页搜索栏打字及其不顺,不止是卡,而是卡到无法打字,这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还以为是IE的问题,或者是电脑驱动的问题。但别的网站没这个问题,一直以为淘宝首页做的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现在换了好点的CPU,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原来就是因为CPU太慢。   so easy!

如果有人也遇到了跟我差不多的问题,考虑升级一下CPU吧。

这里炫耀一下。原来的CPU:T6570,真的很慢,rar解压缩的时候,占用率100%,消耗时间还特别长。
现在用的是T9550,rar只占用了30%,为啥不是100%呢?因为现在的瓶颈是硬盘了。

网友A:
心情好了干活就顺了

网友B:
最近花了近千元升级为8g内存+120GSSD,一个字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花了近千元升级为8g内存+120GSSD,一个字爽

最近花了近三千元升级为48G内存+双6核CPU,一个字,爽,最近嫌CPU默频太低(2.53G),又在打超频的主意了,明天改造一块电路板烧SPD,年后烧自己的SPD硬超3.2G主频,再高表示不淡定了。

网友:
13年把我的TINKPAD R400 换CPU T9600 ,固态硬盘,加内存,老本的第二春,哈哈

网友:
把华硕F8 CPU 从T2100 升级到T8700 , 感觉速度没有明显提升,反倒是换个SSD后,提升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花了近三千元升级为48G内存+双6核CPU,一个字,爽,最近嫌CPU默频太低(2.53G),又在打超频的主意了 ...

差不多就行啦,我都已经心痛,快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行啦,我都已经心痛,快了就好

呵呵,搞开发的一定要配个好马。之前用的家伙是4核的,可惜主板只能上4G内存,不够用。我不用还好,一用至少得6G,结果跑的不爽。双路1366平台,不超频的话CPU主频不高,高的很贵用不起,所以搞的低频2.53G的,从133外频超166外频的话,基础主频能到3.16G,Turbo条件下主频3.33G最高3.66G,当然这么高肯定不放心,需要好好测测。现在主板是没问题了,但是卡在了内存这块上,用的内存超不动,超了能点亮但不能启动系统,所以要动SPD的主意了。感觉1366超频是最轻松的,因为没有FSB的束缚,只要把QPI降至桥的工作范围,内存降到CPU正常工作频率,基本就只有CPU和北桥以及供电的压力了。老旧的775平台超频基本上超的是整块主板,死费劲了。
这套系统一旦频率提上去,基本秒杀任何单路系统。怎么说呢,虽然最新的CPU集成了更多的核,但是最大力度优化的仅仅是一般人用不到的FPU(双重入到四重入),以及添加了一些SIMD指令集,还有一个比较快的内存子系统,在吃带宽的应用中新U能获胜,但硬拼能力,老1366除了FPU惜败,别的绝尘而上。最后提一下单核性能,如果关掉HT硬拼,任何同频新U是比不过775的老U的(除了FPU)。虽然老了,但是一般用着速度还是足够快,除了内存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搞开发的一定要配个好马。之前用的家伙是4核的,可惜主板只能上4G内存,不够用。我不用还好,一用 ...

3000块,真不贵。十年前,怕是十万也买不到这样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块,真不贵。十年前,怕是十万也买不到这样的性能。

这机器是09年才出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搞开发的一定要配个好马。之前用的家伙是4核的,可惜主板只能上4G内存,不够用。我不用还好,一用 ...

看来我的双路LGA771的E5460应该升级了,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主板,可以超频?

网友:
09年的三星本,去年夏天散热不行,一狠心换了个X240的

网友:
加固态硬盘真有那么大的提升?我原来是T4300的U本来也可以还T9500的后来嫌贵换了个p8700内存现在是6g,不过还是会感觉卡,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一般卡的时候硬盘读写占用率达到95%。刚换的1T硬盘还不如本子自带的320g的硬盘,唉。

网友D:
现在配置的瓶颈多在内存和硬盘。
CPU一般都还好,除非特别差的。
现在WIN7 64位的打底就得4G,一般建议8G。
再上个SSD,基本速度刷刷的,特别是长时间运行,开多个网页,开大型应用软件毫无压力的。
不会说运行时间长了会越来越慢的蛋疼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配置的瓶颈多在内存和硬盘。
CPU一般都还好,除非特别差的。
现在WIN7 64位的打底就得4G,一般建议8G。 ...

笔记本不能换CPU吧,最多就升级内存和硬盘了。。。我有个09年的方正笔记本,不知道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
楼上可以看下几年前的论坛神机   k29

网友:
哈,楼主,我的联想SL510还是T3500的CPU,我儿子用它玩MC不亦乐乎,不过也听他偶尔吐槽刷帧慢,昨天跟他说了,明年期中考试干掉以前小学的女同学,继续保持男一号的位置,就给他升级到主板能支持的CPU中最高的那个。
没多少钱的,其实。

网友:
钱花下去了,心情总归好的

网友:
笔记本还能拆了CPU啊

网友:
两个CPU一百度,都是停产的。要换本本了楼主。

网友E:
音乐播放也是很吃CPU性能的
音频在windows中的优先级很低,可能它的操作要靠很多中断处理
cpu中断处理快了所以音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乐播放也是很吃CPU性能的
音频在windows中的优先级很低,可能它的操作要靠很多中断处理
cpu中断处理快了 ...

是非常占用处理器,我T8300处理器看网页时候歌曲会经常卡死。说明可能丢真了。

网友:
和系统和人有很大关系。

网友:
换个SSD效果一样杠杠的

网友:
一个486处理音乐就足够了,只是现在有太多你不知道的程序占用了CPU资源。像360,杀毒软件等。你打开文件的时候他还会在后台先读一遍。

网友:
以前也想换,后来算一算还不如直接换本本,就放弃了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A:
心情好了干活就顺了

这个话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