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stm32控制四个无法直流电机,求教一下测速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最近在用stm32控制四个无法直流电机24v的,之前没有做过电机这一块,不知道该怎么测,飞思卡尔的时候用的是编码器,不知道光电编码器行不行啊

网友:
看精度要求咯。。。要求不高码盘光栅也是可以的

网友:
无刷电机?若是自己做驱动,检测过零点就是了呀,无需额外的东西。

网友:
编码器肯定是得有了,不然你拿什么反馈呢,可以用磁编码器,4096线的。  然后程序里开定时器,定时采集编码器的值。再根据减速比,轴半径之类的,可以算出真实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