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迷你四轴上电后左上电机一直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9):
RT。STC迷你四轴上电后左上电机一直转,不受控制,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A:
请参见那个红色标题的帖子,        请按帖子内说明加上4个肖特基后再上电,直接把D1-D4移过来也可以,务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那个红色标题的帖子,        请按帖子内说明加上4个肖特基后再上电,直接把D1-D4移过来也可以,务必! ...

这样就行了?那我的这个mos管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那个红色标题的帖子,        请按帖子内说明加上4个肖特基后再上电,直接把D1-D4移过来也可以,务必! ...

还有,我摸着这个mos管烫手。其他的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摸着这个mos管烫手。其他的没事。

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那个红色标题的帖子,        请按帖子内说明加上4个肖特基后再上电,直接把D1-D4移过来也可以,务必! ...

今天收到,烧录了Rev1.3,还没研究。装电池发现四个电机都转,这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收到,烧录了Rev1.3,还没研究。装电池发现四个电机都转,这样正常不? ...

没焊肖特基之前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尝试上电!

楼主:
我的将少发了两对。还能补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将少发了两对。还能补发么?

请联系STCunio,我不负责发货这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那个红色标题的帖子,        请按帖子内说明加上4个肖特基后再上电,直接把D1-D4移过来也可以,务必! ...

不错 51的四轴很强,开源很慷慨,支持一个。这个是我以前做四轴用过的有刷7.4V电机的驱动方案,那种类似空心杯的小有刷启动电流大,阻力大,电刷磨得飞快。也是烧了许多2302才总结出来的图,MOS需要大一些比较保险,电容是消火花的,二极管个人感觉是克服感性负载的消磁电流。或者说是续流

网友:
不管怎样先顶你一下,我这是我的理想,苦于工作到现在没有时间弄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