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够正确的接收XP下编写的串口?

楼主(2015-02-10):
编写环境,Xp,串口收发程序,VS2008,vb.net。使用自带的serialPort。

在使用中,win7的电脑无法正确接收到下位机的响应。

由于win7无法安装frameWork3.5,也没有必要安装,总是无法接收正确。

下位机响应ok的,用别人的串口助手,丁丁等软件均OK

各位高手,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A:
串口打开了没?
用API 还是MSCOMM32.OCX
引用MSCOMM32.OCX有没有出错?
MSCOMM32.OCX又没哟注册?
串口打开了没?
收到后能跳进事件函数里?
一点点的看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开了没?
用API 还是MSCOMM32.OCX
引用MSCOMM32.OCX有没有出错?

我在自己的编译环境下都正常,在对方win7的环境下接收的数据不对。
正常情况是返回 01 03 ## CRC

用监听软件看见的是收到
F9 00
或者F9 00 FF FF

用别人的上位机软件能够收到正确的数据。

Win7安装vs2008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开了没?
用API 还是MSCOMM32.OCX
引用MSCOMM32.OCX有没有出错?

我在VB.NET使用的是  SerialPort 成员

网友B:
不能正确接收多数是程序没有写好,因为不知你的接收方式如何,先检查下有没有数据入事件中

楼主:
'这个是 SerialPort 的DataReceived事件,在接收到数据后,打开一个100mS的定时器,模拟的是Modbus的T35
Public Shared Sub CommPort_DataReceive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Handles CommPort.DataReceived
      CommT35Timer.Enabled = False
      CommT35Timer.Enabled = True
   End Sub

''''''这个是T35定时器的事件,把所有的串口缓存的数据读出来.
Public Shared Sub CommT35Timer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CommT35Timer.Elapsed
      Dim inDataLen As Int16 = CommPort.BytesToRead()

      CommT35Timer.Enabled = False

      If inDataLen > 0 Then
         Array.Resize(Rsv, inDataLen)
         CommPort.Read(Rsv, 0, inDataLen)
         '校验数据帧的正确性
         Dim crc As Byte() = CRC16(Rsv, Rsv.Length)
         'CRC校验及接收数量校验
         If crc(0) = 0 And crc(1) = 0 Then
            bReceived = True
         End If
      End If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正确接收多数是程序没有写好,因为不知你的接收方式如何,先检查下有没有数据入事件中 ...

我不能够调试对方的电脑,那台电脑没有安装VS2008

楼主:
SerialPort.DataReceived 事件

平台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SP2,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Windows XP Starter Ed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0 SP4,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Windows 98, 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 for Smartphone, Windows Mobile for Pocket PC
.NET Framework 和 .NET Compact Framework 并不是对每个平台的所有版本都提供支持。有关支持的版本的列表,请参见.NET Framework 系统要求。

难道在Win7中,不支持DataReceived 事件???shit

网友:
你这应当是接收没有写好,请参考下modbus的上位机程序,网上有

网友C:
换vs2013重新编译,vs2013社区版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vs2013重新编译,vs2013社区版免费的!

我的电脑配置不咋样,2013需要WIN8以上的系统...

打算用API来操作串口...

网友:
用API简单,没有32位,64位限制。win7,8下都可以顺利工作。

网友:
丁丁是cport控件,网上开源,你用这个控件写

网友:
呵呵,我用的还是CSerialPort类,VC2005环境,在XP下正常使用很久,但是WIN7 32/64下就异常了。
这个类还是纯API的,没去研究什么原因,但是XP和WIN7下串口操作肯定有些不同的地方,一般注意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配置不咋样,2013需要WIN8以上的系统...

谁说要win8以上系统的?

网友:
我用Delphi7写的一个串口应用程序,在WIN7下正常,在XP下通信有误码,同样程序在XP下用USB转串口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