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音频输出芯片共用一个功放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用的两个音频输出芯片,共用功放的话,需要将两个音频信号并联,并联之后,凡是有一个音频信号出来,发现会相互干扰,喇叭出现杂声。用两个功放的话,直接重启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搞个音频混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音频混合电路

长时间也不会有问题吧。一般简单的混合是不是并联电阻就行,阻值大小有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具体没有做过这类电路,我想可以参考话筒混响器,网上可以找一下,有电路可以参考的

网友B:
简单弄的话,简单的经过隔直电容后并联就行了。直接并联不大好。

网友:
要过隔直电容的。

网友:
音频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弄的话,简单的经过隔直电容后并联就行了。直接并联不大好。

现在是经过电阻并联,没用隔直电容。暂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是加隔直电容,应该都要电阻串电容并联吧

网友:
呵呵。挺有意思。信号是信号,电路是电路,不能混做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