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日置3238绕变压器

楼主(2015-02-10):
      关注日置3238,二手5位半万用表很长时间了,该二手表量多,普遍反映性能良好,但找不到图纸和效准资料。330元买了台点不亮的,据卖家说是变压器损坏不通电,考虑就是因为变压器损坏而淘汰,其他无问题。一旦其它电路有问题就麻烦了。
      表到手后外观还不错,面板略有发黄,有很小的破损,打开内部很新,没有维修痕迹,保险管熔断。换2A保险管插电,开关瞬间保险管再次熔断,判断有短路,量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只有15欧,变压器初级短路无疑。
      变压器津过漆,拆铁芯有点困难,矽钢片是0.35的,质量很好,马夹也很厚,通过拆变压器的几组次级测量,电压是卖家提供的,圈数是我数的,初级线细无法拆数圈数,220V圈数是推算出来的,线包重75克。
原变压器参数:
1、        初级 220V  外径0.1漆包线1800匝。
2、        2、次级(1)7.5V,引线长12.5CM,61匝,外径0.65,三层结缘线。
3、        3、次级(2)8.5V,69匝,外径0.4,三层结缘线。
4、        4、次级(3)12V -0 -12V,2X 96匝,外径0.4,三层结缘线
5、        2、3之间加铜皮屏蔽层(绿线)。
自绕变压器:
1、        初级220V  0.16漆包线1800匝。
2、        次级(1)7.5V,漆包线引出,0.35漆包线61匝。
3、        次级(2)8.5V,黄线引出, 0.35漆包线69匝(1-2)。
4、        次级(3)12V-0V-12V,白兰白引出, 0.35漆包线2X96匝(3-4-5)。
5、        2、3之间加铜皮屏蔽层(绿线)。
      最外层加了铜皮短路环,初级只绕了有用的220V绕组,绕完线包重90克。空载电流19mA。
      表笔短路,最低电压档,中速有2uV的跳动,低速档有1uV的跳动。总体来说物有所值。

拆下的线包重75克。

绕好的变压器津漆。

外边又加了一层短路铜箔。

装机测试。

18K电阻。

小电流。

直流电压

40V电压。

交流电流。

中速档有2uV跳动。

低速档有1个uV跳动。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3238,不错,平时打在中速档。高精要求时打到低速档还是不错的。就是电流档不注意测电压非常容易烧。。

网友:
手工不错!只是重绕麻烦。
说一个我积累的经验:如果初级和次级是分绕在两个线槽的,变压器初级短路,可以直接锯掉初级,找一个双12V的变压器,次级直接和坏变压器次级焊接,找空位置固定新变压器就行了。快不?

网友A:
没我的成色好,我是去跳蚤市场找了个VCD变压器撞上去了。电压差点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拆了好多变压器,很想自己绕一个。楼主用的什么绕线机,不会是纯手工绕的吧。

楼主:
NZ-1 手摇绕线机

网友:
照片没压缩,前面三张都看不到。

网友:
感觉楼主的橙色表的成色还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我的成色好,我是去跳蚤市场找了个VCD变压器撞上去了。电压差点不影响什么的。 ...

你是在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淘宝上买的?

是的,淘宝上买的

网友C:
楼主你那漆是啥漆那有买  你是怎样将漆烤干的  多少温度烤的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漆是啥漆那有买  你是怎样将漆烤干的  多少温度烤的多长时间 ...

我用的漆是常温固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