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 多轴运动控制器介绍

楼主(2015-02-10):
1.      什么是运动控制器?
运动控制器就是控制电动机的运行方式的专用控制器
2.      运动控制器用在何处?
运动控制器可以完成多轴电机联动控制,轨迹插补,轨迹前瞻等复杂运动控制。广泛应用于各种机床,生产线,以及特种设备中。
3.      运动控制器与PLC有何不同?
近年来许多PLC推出自己的运动控制单元,但其功能与灵活性,仍无法和专用运动控制器相比。PLC更多应用在顺序控制当中,比如,上产线上,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运动控制器则偏重于,复杂运动控制。
4.      什么是PMAC
PMAC ( Programmable Multi-Axis Controller)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是美国Delta Tau Data System 公司于推出的PC 机平台上的运动控制器,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
5.      PMAC与其他控制器有何不同?
PMAC平台开放,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控制对象的不同,编写自己控制算法,因此十分灵活。

下面放两个有关PMAC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4NTgwNTY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MjY1ODg4.html

楼主:
Power PMAC 伺服算法介绍
javascript:;
PMAC伺服算法如上图所示,可以实现强大控制功能
诸如实现前置滤波,各种低通,陷波,微分跟踪器等。实际应用时,可以灵活进行选择

楼主:
Power PMAC的自适应控制
javascript:;
上图为Power PMAC自适应控制原理。
众所周知,传统PID控制只能在负载变化量有限的情况下,起到良好控制。对于复杂变化量很大的系统,并不好用。
原因在于,当负载增大时,原有PID参数的增益相对变小,所以高根据负载变化情况实时调整增益,从而更好的应对负载变化

网友:
楼主图片的论文能否共享下

楼主:
不是论文,是使用手册
www.deltatau.com 可以下载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几万吧
在这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让大家了解运动控制的原理,因为国内我还没见到很好的书或者论文去解释整个系统
整的,写的论文少有能应用实际的。感觉很简单的原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怎么编程。

楼主:
运动控制器容易混淆问题
1.是不是好的控制器,系统的精度就能提高?
   系统的精度并不主要由控制器决定,系统的精度主要由反馈精度决定。
   通俗的说,你眼睛能看到0.1mm,你的手能控制到1mm的运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控制到0.01mm
   系统的精度主要由反馈决定
2.是不是用了好的控制器,加工的工件就能避免刀痕
   刀痕产生问题非常复杂,有机械问题,加工工艺问题,控制问题构成
   好的控制器不一定就不会产生刀痕,除插补算法外,进刀速度,吃刀量,机床的整体动刚度,主轴同轴度等,都对刀痕有重要影响。